求教行星齿轮的效率计算,最近有个项目

楼主(2014-07-02):
各位好!
最近有个项目,涉及到减速机构。以前很少接触到齿轮,向各位大侠求教。

传动结构如下,电机齿轮轴与上图三个齿轮(24齿)啮合,内圈齿数为60。

反面连接的一个齿轮(20齿)与下图的四个齿轮(20齿)啮合。

求教下,该行星齿轮(24:1)的简图和啮合效率是多少?另,啮合效率是如何试验获得的?谢谢!

网友A:
很好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晓得怎么算,哪位大侠来解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晓得怎么算,哪位大侠来解决一下

大侠们估计刚下班...

网友B:
这个行星这么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行星这么小啊

对啊。。项目里面的。。。很小巧

网友(2019-05-07):
还有没有更小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