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氟密封,密封环内孔与轴直径之间的尺寸关系如何?

楼主(2014-07-02):
聚四氟乙烯做密封环,在轴上密封,请问密封环内孔与轴直径之间的尺寸关系,孔是不是要比轴大一丝两丝,还是程度较小的紧配合。

谢谢。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斯特封吧,斯特封的孔径比轴径要小0.5左右吧。靠O型圈的压缩密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斯特封吧,斯特封的孔径比轴径要小0.5左右吧。靠O型圈的压缩密封的。

这个不是你说的吧,而且这个部件不动,轴相对孔转动

网友(点评):
轴是转动,而不是做轴向直线运动么?那就是旋转密封了。

网友B:
请问密封环是什么?旋转轴唇形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密封环是什么?旋转轴唇形密封圈?

不是唇形的,光孔,密封粉状物料的

网友(点评):
传个图片,方便交流。你首先得让我们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才好回答。

网友:
你指的密封环的标准名称叫什么?举个例子,0型橡胶密封圈,旋转轴唇形密封圈,这是标准名称。

网友:
一般为紧配合,也要看结构和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