腔内筋板怎样焊接

楼主(2014-07-02):
如图:

工件为柱形长方形截面  截面是4块板拼接
总长度大约在10M左右   腔内焊接筋板
请问这个筋板怎样焊接
还请各位大侠指点   谢谢

网友:
非重要侧板上掏工艺孔。焊完再补上,或者做个盖盖住。有些没有外观和特殊要求的,就留在那了。

楼主:
在长度方向的侧面掏工艺孔么? 那得多大啊   不合适吧大侠

网友(点评):
分段掏。一般工艺孔保证足够的焊接空间即可。一个工艺孔可以焊两块板。填角周焊。比如有10个内筋,用5个工艺孔就够了。

网友(点评):
这个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俺原来玩压机,立柱都是这么掏的孔。对于上下横梁这种庞然大物,也都是工艺孔开路。

网友:
我们是先把筋板焊上,然后把另一块板封上四周焊一下,中间筋板就不焊了

网友:
像这种件有时候也需要结构优化开一些减重孔的,可以用来作为工艺孔

网友:
如果工艺孔不允许的话,看受力结构,可以考虑塞焊。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不错 谢谢指点

网友:
焊接变形了,,怎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