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动一架60吨的A320飞机,假如舍弃内燃机而用电动机......

楼主(2014-07-02):
前几天,问了一个飞机拖车的问题,大家热情帮助,在此感谢大家。

现在又有一个新的问题:拖动一架60吨的A320飞机以10KM/小时的速度滑行需要50KW,现在的拖车极其笨重,因为使用的是内燃机。假如使用电动机,电动机和电池的重量最低可以达到多少?

第一是电池:我知道电池的重量很大,但是我想:拖车的作用只是把飞机从航站楼拖到跑道上,大概5公里,半小时,因此需要25千瓦时的电量即可,所以只要一块25千瓦时的电池即可,每拖一次飞机换一块电池(不嫌麻烦,先降低重量)。按照目前的技术,有电池既可以有25千瓦时的电量,又能输出50KW的功率吗?如果没有,在保证70KW功率的情况下,可以提高电量(可以多拖几次飞机),但是要求还是重量尽可能低,多大的电池合适呢?

第二是电机:关于电机,我在网上能查到的最轻的50KW电机是60KG,据说国外还有更轻的。最轻的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
宝上有大把的电动牵引车可以提供,还可以租,嫩为何不与卖家聊聊?

网友:
石油燃料能量密度大。

网友(点评):
这些不是关键。全铝制的1.8L发动机有近百千瓦的功率,全重不会超过30kg。同样的50kw的电动机能轻多少?靠这里减肥完全就是找乐。

网友(点评):
加上变数器、散热器和油箱的重量呢?

网友(点评):
你全加上能有200kg?

网友(点评):
zerowing 大众1.4T,已经116KW了。

网友(点评):
好大侠,那是T,涡轮增压的。怎么可能跟自然吸气的比?

网友A:
先搞清楚最低重量需求再考虑是否该减肥和如何减肥。POWERPUSH只有55.1kw的功率。一辆思域就有103kw,但是你拿思域去拖一个试试?

网友(点评):
思域的问题就在于自身太轻,不能拖,要是改成滚轮驱动飞机轮胎就行了

网友(点评):
Powerpush,55.1kw,自重4.5吨。思域全重不过1.5吨。你觉得你把思域头上那点东西都拆了,能减少3吨?看问题要抓关键。你就算是滚轮驱动,你牵引车本身就可以只要1.5吨了?

网友(点评):
思域的103KW在非常高的转速下才能达到,向这种较慢速度的功率肯定要小于103KW.

网友(点评):
大侠,你这是胡说。不是发动机功率提不上去,而是你汽车加速不能瞬间提上去。这跟发动机功率有毛关系?

网友(点评):
思域峰值扭矩4200转,最高功率6000多转。点一脚油门发动机功率就到。你感觉没上去是你的车没法一下子跑起来。

网友(点评):
zerowing 小车功率再大,貌似也拖不了60T的A320.(这个应该算一下)。大家不是一个频道的话题。

网友(点评):
这个你用不到算。下次谁家车陷泥坑里了,你用思域去拖一次就知道了。思域能跑到200,或者或说能完全把发动机的功率释放出来,靠的全是空气动力。不然,就那1.4的全重,早飞了。

网友(点评):
同样的,你车身轻,你发动机功率再大,轮子上的动力不够,一脚下去,发动机嗷嗷叫,轮子在地上打滑。没意义的。

网友(点评):
你就算是直接考滚轮托,也相当于车尾有一个至少半吨的向上或向下的力。你自己平衡不了,就别提拖别人了。

网友(点评):
一脚油门压到底,发动机极限飞转,轮胎在水泥地面上打滑,接着浓烟滚滚夹杂着胶皮烧糊的拌随着还有重机油味,这场面换谁一刻都呆不了。

网友:
飞机上有燃气发电机的好像。

网友:
会不会拖车轻了,轮子与地面摩擦力不够打滑?

网友(点评):
俺也这么怀疑。

网友B:
50KW的内燃机很重吗?柴油机吧,如果为了轻便。可以采用
(1)小型飞机用的活塞发动机,但是要配置变速箱。
(2)摩托车赛车发动机,连变速箱都是现成的。
这两种方案达到50KW也是轻易的,功率密度都比电池大的多。

网友(点评):
变数箱的重量也不低啊,同样的电机有的扭矩却可以拖动飞机。

楼主:
有厂家在研制电动起落架,如果用电机和电池驱动滚轮摩擦轮胎,重量能控制在多少?

网友:
大侠,拖车只需把飞机往后推100米左右,之后飞机自己转弯滑行去跑道的

网友:
这个链接显示,9年前就有尝试在前轮上装电动机构了。

http://www.flightglobal.com/news/articles/tests-prove-electric-drive-concept-200792/

Tests prove electric-drive conceptSource:
00:00 9 Aug 2005

Success of Boeing 767 trial prompts effort to develop production version of powered nose-wheel system for taxiing
Boeing and electric-drive specialist Chorus Motors are in “active discussions” over possible follow-on work on a powered nose-wheel system for airliners following a successful series of tests on a proof-of-concept motor on a 767.
The ultimate plan would be to develop a fully integrated electric-drive system to allow aircraft to move around the airport without using their engines or tow tugs. The result, say the developers, would be more energy efficiency, increased engine life and reductions in maintenance costs and harmful environmental emissions.
“Overall, the results were extremely encouraging,” says Chorus Motors aerospace applications programme manager Robert Carman. Future challenges include making a “weight neutral” system, packaging within the existing nose wheel gear envelope, system integration and ensuring flight-critical levels of reliability. The tests were conducted in co-operation with Air Canada which supplied a 767-200 and crew. The pilots performed ground manoeuvres on slopes and terrains “typical of those at airports around the world”, says Boeing Phantom Works, which led the effort with Chorus. Evaluations included reversing away from a gate and taxiing forward to a runway. Tests also were performed at ramp temperatures exceeding 49˚C (120˚F) and at loads of up to 94% of the maximum take-off weight of the aircraft.
“We were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300,000lb [136,200kg],” says Carman. “Up until now the technology has been lacking because no-one has been able to produce this sort of power density,” he adds. The Chorus-Boeing developed nose-wheel power device is based on a concept called the Meschon system.

GUY NORRIS/LOS ANGELES

Design requirements: extra traction, increased torque
Developed specifically for traction and higher low-speed torque loads, and applications for which starting torque requirements are greater than continuous torque requirements, the electric-drive system uses multi-phase motors in which the windings connect several inverter terminals to each other, and are not grounded in the conventional way.
The different connectors act like different gear rates, and the motor can electronically change “gears” by operating the inverter at the harmonics of the drive frequency. The system therefore uses harmonic drive to essentially fool the drive electronics into thinking they are operating at a higher speed.
The net benefit is that the motor drive is capable of achieving five times the torque speed of a similarly sized unit and is therefore much smaller and lighter.

网友(点评):
我想说的就是图中这种状态,同样的功率,究竟是电动好还是内燃机好?现实是飞机厂家用的的确是电动技术,空客用的是燃料电池技术的电动起落架。我觉得内燃机再轻,也接近瓶颈了,而电池技术正在逐步提高。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学习了。
功率密度还是内燃的高。电动优势是传动转换灵活。物理规律不可违

楼主:
给大家看一个电动起落架的资料,2011年的数据是这套装置大约500公斤(记不太清,反正挺重),
各位大侠,按照现在的技术,你们觉得应该可以多重?

楼主:
请各位大侠各抒己见,做个对比,同样是电动起落架,按照现有技术,以内燃机和电机为动力,两者的重量最低可以低到多少?

注意:考虑到电动起落架是飞行员在飞机上控制,那么内燃机应该用自动变速箱或者电控的变速箱。

网友:
用这种小的拖动装置比起大的拖车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点评):
拖车需要专门的司机,拖车价格几百万……

网友:
印度曾经在航母上用拖拉机拖战斗机,结果晃到海内去了,重一点是不是有一定的好处

网友(点评):
这个搞笑,有链接吗?详细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KW的内燃机很重吗?柴油机吧,如果为了轻便。可以采用
(1)小型飞机用的活塞发动机,但是要配置变速箱。 ...

大侠,我查了两天,也没找到您说的很轻的大功率发动机,尤其是摩托车发动机,能否给个型号或者网址?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我查了两天,也没找到您说的很轻的大功率发动机,尤其是摩托车发动机,能否给个型号或者网址?谢谢

你到这个论坛看看:
http://www.cnfunfly.com/forumdisplay.php?fid=27
http://www.cnfunfly.com/viewthread.php?tid=3604

那里有一堆人在研究超轻发动机,包括大功率摩托车发动机,也有人贩卖发动机,很多都是名牌大厂的。50KW的摩托车国内没有,国外的有,100KW都可以找到。 我知道的信息也是那里来的,不过他们资金都比较紧缺。
但是你是公司项目,那就无所谓了。去买一个活塞式航发,加上减速机,做到50KW大扭矩100KG以下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谢谢,对发动机没概念,请问加上电传(用按钮即可换挡)的变速器的发动机可以做到多轻?

网友:
额 如果拖车太轻的话 摩擦力会不会变的太小,影响托运效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搞清楚最低重量需求再考虑是否该减肥和如何减肥。POWERPUSH只有55.1kw的功率。一辆思域就有103kw,但是你 ...

哈哈,有点岔了,这是发动机的工况图,我一般开车2500到3000转换挡。

谁没事1档就是6000转啊。

网友(点评):
不用发这个。06款思域俺买的是第一批首发车。开了8年,跑过能跑的全地形。这图,头一年就看了。但这个跟这帖没什么关系。跟思域能不能拖A320也没关系。

网友(点评):
而且俺还这么说,别说谁有没有事儿1档6000转,你就是1档6000转了也拖不动。根本就不是发动机的问题。

网友(点评):
是的,拖动主要是扭力的问题,而功率是扭力能否维持的表现。

网友:
楼主,能不能介绍一下A320客机地面滑行时的转向机构?
我怎么觉得,搞这么个动力驱动,最好能结合机上原有的设备,譬如机载的镍铬电池组,小型发电机(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没下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