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图,转换为三维,我太无力了

楼主(2014-07-02):
刚学sw,今天上午画的渐开线花键的一个轴头。下午要花一个变径的S管。要命啊,不知道是图错了,或者是太复杂,还是我水平太低。真想不出来方法啊,也很不理解这样的图,求指教

楼主:
一上午就画了一个这东西

zmq
上面图的尺寸短斤缺两.
你上面个草图弯管是用扫描出来的,关键在于中间的弧线,能不能圆滑过渡,如果300和364的圆相切了,那就很简单,建议你先调整基准尺寸,最好反应一下这个问题,不要擅自做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上午就画了一个这东西

非要说有点难度的话,也就是花键哪一点

网友(点评):
刚学sw,花键那是边学边画的。现在上面那个S管,真的无奈了

网友:
那个S管,用PROE话,用混合命令。用SW,用放样命令,意思差不多。

网友(点评):
我是用的放样,但是图中有好多别的尺寸,不知道怎样顾及。比如R451.5还有R276.5。。。

网友(点评):
在特殊的段用扫描试试

网友:
曲面是要稍微难点。但是那个管子是可以画的有点难度就是

网友A:
直接把那个草图输入的solidworks里面去不就完了嘛,管他什么S形的

网友(点评):
出三维图啊,sw怎么可以把二维直接变三维啊......

网友(点评):
这样做法虽然简便,但属于邪路,新手要走正道,慢慢一个位置一个位置画,能把你的基本功火候提上来!

网友:
说实话,不是很难

网友B:
205±0.2的公差标注是违反加工原理的,300的圆和364的圆是强行相切的!你的草图在第一步就出现了错误,所以这个模型即使做得出来也不完整的!

网友(点评):
解释一下205±0.2怎么违反的加工原理呗。有没有具体的相关龟腚,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5±0.2的公差标注是违反加工原理的,300的圆和364的圆是强行相切的!你的草图在第一步就出现了错误,所以 ...

真乃大神耶。  这个是公司的老图,领导让我把这个老的CAXA二维转化为SW三维。我忽略了好多尺寸,例如R451.5。画到后面才发现不能都相切。。。。然后就放弃相切了那个R300,自动生成的是300.45左右,我猜可以接受吧

网友(点评):
你调了一个,其他所有的都会有变动,这个不是一个300的圆就能决定的,你所有的公差和尺寸都必须调整!

网友(点评):
你得慢慢的一个一个的检查,检查你的尺寸链是不是能闭环!

网友(点评):
你要养成一个习惯,如果是模具做的话公差只能到0.05,如果是机加就是0.1,如果你的尺寸链不支持这个范围,那你就得从调整基准尺寸开始,一个一个尺寸的去调,走捷径都是老鸟们才能干的事情,所以我建议你,

网友(点评):
所以建议你先用CAD画一遍草图,看看有没有问题再用SW建模,建模不是难事,如何处理尺寸才关键!要不,你做的东西只能看,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那个草图输入的solidworks里面去不就完了嘛,管他什么S形的

插入里面有个dxf /dwg的选项可以直接输入草图

网友(点评):
这种方式只能应急,不提倡!

网友C:
 画了半天出来的不对,ø150的孔不对,要150.04,还不能同心;见鬼了,几何关系都不对,啥意思啊。

网友(点评):
我猜你没有稍微系统的学这个软件吧。。。。

网友(点评):
对的,没系统的学过;你画的能看下吗?

网友(点评):
我还没画完呢,其实我也没系统性学。。。给你看下

网友D:
扫描加放样。估计能成功吧

网友(点评):
方法不难,我知道那样做。主要是这老图尺寸有点问题。当然这画过去了,现在这个图中,下面的两个耳朵一样的筋(就叫筋吧),那个2-R15的及5的凸台,我画不出来了,求指点方法。。。

网友(点评):
还是做2圆放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了半天出来的不对,ø150的孔不对,要150.04,还不能同心;见鬼了,几何关系都不对,啥意思啊。

下面的两个耳朵似得 筋   不会画  无奈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面的两个耳朵似得 筋   不会画  无奈啊

用曲面扫面或放样就出来了。

网友(点评):
我和你画的查不多,后面那个小的吊耳少尺寸,画出来的不对啊。

网友(点评):
试过曲面放样了,出来的 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曲面扫面或放样就出来了。

这个吧

网友(点评):
我说的加强筋

网友(点评):
感觉不缺,仔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扫描加放样。估计能成功吧

建立一个草图面。用交叉曲线提取一条母线。在母线端点插入一平面,以此平面为草图面画半圆,扫描线是母线。估计能成功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下面的两个耳朵似得 筋   不会画  无奈啊

完美,大侠很牛。

网友(点评):
算讽刺么。。。。。。刚学,还不会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完美,大侠很牛。

刚学就这么牛,让俺感到惭愧。

网友:
直接导入来的快!

网友:
若若的说一句 表示很同情啊

网友:
应该看看哪些主要负责配合,哪些是次要尺寸,然后在原尺寸基础上在改动,毕竟每个人在标注的时候选择的尺寸精度是不同的。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些我暂时还做不了,刚参加工作,我现在只需要把这个很老的二维图改为三维图。

网友:
耶,很难吗?

网友(点评):
下面那两个筋不会画,求指点

网友:
第一感觉,用放样

网友(点评):
下面那个耳朵一样的筋,我至今没画呢,没时间学。。。

网友(2014-08-18):
图有问题,很多地方尺寸干涉    应该注明主要尺寸

网友:
一点点的画 是可以画出来滴 用UG

网友:
2d转3d这种事不可能完全满足2d尺寸的吧,再好的设计师也不凭空将3d曲面想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