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量理论,社友们探讨一下

楼主(2014-07-02):
全量理论的使用条件要求之一有材料是不可压缩的,即 u=0.5。我想知道这个条件是不是严格要求的,因为想要计算材料进入塑性变形后某一时刻的应力应变,故想到全量理论。有没有人多这一块比较了解的,想探讨一下!

网友:
这个理论有接触过,只是用在太空,深海,或者高温高压等极限条件下,这个要求涉及到的生命安全代价和成本都是非常昂贵的!当然要严格要求!

网友:
当然要严格要求,这是简单加载定理的四个基本条件之一。

网友:
可以近似,因为最后偏差量不大。详细的,去这里看就知道了# y3 ^. h) a6 q* Y7 Q
http://books.google.ca/books?id=WY3IWZIZ85MC&pg=PA72&lpg=PA72&dq=%E5%85%A8%E9%87%8F%E7%90%86%E8%AE%BA&source=bl&ots=jO-ShtxV7i&sig=umFNZR_iRNqdVJWV5YL04AjsJpM&hl=zh-CN&sa=X&ei=nsyzU7vPJY-ryATN3YC4Dg&ved=0CE8Q6AEwCQ#v=onepage&q=%E5%85%A8%E9%87%8F%E7%90%86%E8%AE%BA&f=false

网友:
材料模型很关键

楼主:
谢谢各位!!! 有接触过增量理论的没,想通过应变计算应力值,里面的应变增量该怎么取呢?如果取不同的应变增量计算所得应力是不一样的,不知道这么取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