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形状怪吧,怎么加工?我想法是用曲线锯,然后抛光

楼主(2014-07-02):
忘记标厚度了,60mm。随手画的,不一定合比例。材料:木材。
我的想法是用曲线锯,然后抛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

材料木材,忘记说明了,但是材质标明了。

网友(点评):
前几年,木工有一种专用设备,专干他的。配专用刀具。貌似叫“四面刨”。这设备主要是干木地板的。

网友B:
成型刀?

网友(点评):
正解。木工专业设备,配专用成型刀。

网友A:
线切割

qeuun -1 思想深刻,见多识广!
把刀用好 -1

网友(点评):
这个回答明显打酱油啊,大侠。线切割能割吗?看看材料再说。

网友(点评):
线切割也能割啊。无非就是夹具的问题。或者做模板。家具厂里面有模板刀的。

网友(点评):
不导电的材料线切割可切不了

网友(点评):
线切割 嫣然成了社区的万金油

网友(点评):
线切割只能切金属,导电的材料。

网友C:
线切割和加工中心

把刀用好 -1

网友(点评):
木头导电吗

网友(点评):
线切割是不导电的,加工中心应该可以

网友D:
什么材料的,感觉楼主想用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材料的,感觉楼主想用木头

确实是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切割和加工中心

加工中心肯定是可以,考虑自己设备加工。木材没办法用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型刀?

用什么设备呢?直接像刨床一样刨出来?

网友:
数量不多的话,到加工中心做,半小时做好,到外面找个作坊,很便宜。

网友:
睡觉用的

网友E:
曲线锯?服你了,那玩意切出来误差太大了把!建议精雕机吧

网友(点评):
睡觉用的要什么精度啊,感觉精雕机搞这个有点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

木材你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曲线锯?服你了,那玩意切出来误差太大了把!建议精雕机吧

要求不高啊
就是个枕头

网友:
数控加工

网友:
曲线锯不一定准的,但是可以用线锯(镂锯)保证可以了,非常简单,成本也很低。因为镂锯(线锯)就是切割复杂的曲线轮廓的。就是一些软金属也可以切割过来,那种穿透台面使用超窄锯条的锯机就是镂锯。也有纯手工切割的锯弓镂锯。

网友(点评):
嗯,可以借鉴一下雕匠的线锯。完了抛光即可。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有。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有,但是300mm的厚度恐怕有点难度吧

网友:
自己磨刀啊

网友:
用雕刻机做然后抛光时可行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什么设备呢?直接像刨床一样刨出来?

铣床铣出来

网友:
量少就数控铣可铣,量多就做把成型刀来刨吧

网友:
成型刀了

网友:
数量、公差啥的都没有,唉,咱先混个积分吧

网友:
用加工中心加工会不会加工费太高了

网友:
用加工中心加工会不会加工费高了

网友:
曾经有些不导电材料的零件也想线切割:先用金属板夹住,再进行线切割,不知道行不行,没尝试过。

网友(点评):
只要了解线切割原理,你就不会提这种猜想了

网友(点评):
呵呵,我是外行人,只是这样想,没做过。 不知道大侠有什么解决方法?说出来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量小就用曲线锯或其它方法搞定,量大就要制作专用刀锣铣完成…

网友:
雕刻机就能搞定你这个了。哈哈,快速方便。

网友:
量大采用数控曲面刨床,南京出这种机床。

网友:
我说楼主啊楼主。你这个工件用雕刻机就可以完全搞定呀。

网友:
精度不高直接用刨床

网友:
个人观点:精度不高的话:曲线锯后抛光优于精雕机优于加工工心

网友:
做把成型铣刀,然后卧铣上可以加工。

网友:
火焰自动切割,完后把碳化面打磨干净

网友:
我这座这个的多的狠啊 做红木古典家私类都经常加工的的 最后 抛光 打蜡上漆  外观贼漂亮

网友:
我早几天曾发过一个关于加工萨克斯管簧片的设备,你可以找到看看,在那一栏目我记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铣床铣出来

外形有点大,成型刀可以不

网友(点评):
看机床的功率和扭矩了,可以先粗加工出形状,再精加工

网友:
(1)仿形铣床。(工件、模具不动,刀头动)。
(2)仿形治具,在普通铣床上铣。(工件、模具动,刀头不动)。

网友:
木工机械

网友:
学习来的  感觉加工中心可以

网友:
加工中心,数控铣

网友:
批量生产,用旋转成型刀整条长的飞出来,再切割300长

网友G:
最简单好玩的办法  木工戳子自己一刀刀戳出来

网友:
要看量多少了 少的话自然可以曲面锯  多的话还是成型刀牛逼吧

网友:
做一个200宽的成型铣刀不就直接搞定了吗,最好上卧式铣床,刀杆挂角,刚性好,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简单好玩的办法  木工戳子自己一刀刀戳出来

这离机械有点远了

网友:
激光割试试虽然有点长,不行就线锯,觉得线锯不理想就线锯开粗在上机床光一刀或者直接木工打磨。

网友:
楼主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木工机械"
其实各种各样的木制家具大部分多都是由非标木工机械加工出来的。
不能以现有的普通机械的思维想着如何实现。

网友:
我觉得加工中心做完,再手工修下,小弟不是很懂哇

网友:
做一把大的圆盘铣刀,我原来做家具设计的这样的刀做过很多,就是尺寸没这么大。

网友:
加工中心就可以做了

网友:
精度不搞可以用划线仿形加工

网友H:
数控车车个圆弧母外形再去磨几条刀槽再去加硬在装上卧铣上铣就可以了抛光就手沙轮搞算了

网友:
如果你是做 十个 八个的 找加工中心这类的 做吧。 如果是量产 建议你用 卧铣来做。
  用铣床的话 得用刀具。 刀具也好做,
因为你说了 是木头。
木头的话 找点 做刀的材料(因为没接触过这种东西,不知道用什么材料)
  按照你的 产品曲线,车成一个轴 中间加个孔。 孔和卧铣轴配合的
然后。车好的轴上面 再加工出槽,和铣刀那样。 磨制出来。
然后就简单了。
下好的 方木板。
大台虎钳夹着。 铣刀 直接铣过去。
根据实际情况来 调试 转速 走刀。
这样 估计比加工中心 线锯都要快吧?

勿喷、

放两张图再
卧铣

刀的样子。就和花瓶的样子差不多。按照你要求自己做 圆弧

网友:
用线剧,划线后2个人在两边拉就好了。

网友:
做一把成型圆盘铣刀,卧铣来做就好了。

网友:
数控镂铣机

网友:
该说的都说了,我做听众吧!

网友:
用木工机床锯,家具工厂就有

网友:
64楼正解,找夹具厂去,他能帮你搞好

网友:
给出曲线的坐标数据,可以用数控立铣加工。与盘状凸轮加工方法一样!

网友:
仿形铣或者靠模铣

网友:
用线锯加工的。沙发转角处常用。

网友:
可以用加工中心,球刀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

好奇葩的想法啊

网友:
大侠  木头不能线切割的

网友:
精雕机可以了,做一台类似线切割机的机器用MACH3控制系统也可以,不过要把钼丝变成线锯

网友:
楼主,我觉得应该用线切割,割一把成型刀,然后把这把刀安在刨床上,来加工这个工件。效率应该会很高,而且成本不高,如果是单件的话,那不如上加工中心,洗一下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
木工活,找他们,用锯片在线切割上割把成型刀,再装在木工机床上,做起来很快的

网友:
木工成型铣刀,不过要有木工铣床,然后砂光机

网友:
上加工中心的话,会有接刀痕,需要抛光。

网友:
用雕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切割和加工中心

我惊讶了,线切割的加工件需要导电的吧

网友(2014-08-06):
建议在小立锯上面进行,这种锯床很多就是设计用在仿形加工的,锯条规格13×0.9,或10×0.9的

网友:
内容木门装饰条,装修市场多了,用木工压刨,成形刀做的

网友I:
现代家俱这样的曲面太多了,都是用的成型刀,一刀加工出来的,再加抛光

网友:
木头的,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H:
数控车车个圆弧母外形再去磨几条刀槽再去加硬在装上卧铣上铣就可以了抛光就手沙轮搞算了

哥们,这么一大段能否加点标点符号?看的很累哎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代家俱这样的曲面太多了,都是用的成型刀,一刀加工出来的,再加抛光

哥们,请教做成型刀,是铣还是刨?

网友:
量少用曲面锯加抛光,是可以的。

网友:
这是装修的踢脚线?批量生产用有成型刀的 少量可以加工中心铣出来!

网友:
数量是多少?

网友:
木工专用成型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