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输送线是否能做正反转运动

楼主(2014-07-02):
我想请教一下,如图所示的皮带线,皮带的动运方向是否只能向电机侧运动(从图示右上角向左下角运动)呢。电机可做正转也可做反转的。
担心的原因是,如果电机以CW方向转,从左下向右上运动时,皮带的紧边在下,而松边在上,会不会影响输送。
请高人解答。

网友:
换个变频电机,加装机械张紧装置!

网友(点评):
变频有何好处?

网友(点评):
楼上的意思是动力张紧吗?

网友A:
双向皮带输送机。驱动辊是在中间的

网友(点评):
从图上看他的工件应该是从中间进入流水线的,驱动轴放中间恐怕会有刚性冲击的存在

网友(点评):
您好,我也是贵州的,现在在上海工作

网友(点评):
问题在于。驱动辊布置不好。皮带会严重跑偏无法调整

网友(点评):
工件从从动滚进入皮带的。

网友:
同学习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向皮带输送机。驱动辊是在中间的

你好!幸会

楼主:
另问一下,皮带用这种张紧方式有问题吗?因为这一端要与其它输送线相接。

网友:
可以用这用张紧方式,

网友:
这种张紧方式很常用的,没问题。

网友:
输送不太重的货物可以用LZ的张紧方式 ,最好做成中段驱动。

楼主:
输送线能不能做成滚筒高于托板一点点,从而减少摩擦力呢?

网友(2014-08-06):
皮带下方使用张紧装置,通过机构或弹簧对皮带进行松紧调节。

网友:
可以的,处理好纠偏菊科~

网友:
可以正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