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光栅尺可以提高机床精度吗

楼主(2014-07-02):
安装光栅尺需要在机床几何精度很好的前提下才有提高定位精度的作用。

网友:
现在很多摇臂铣床有加数显,也是靠光栅尺反馈的!

网友:
光栅只能保证位移的检测反馈精度,而不是机床的机械精度.

网友:
光栅尺只能保证位移的检测和为机床自动化提供数据信号,而不是提高机床的精度

网友:
跟机床本身的机械精度应该没多大关系 主要还是限位吧。

网友:
定位精度也是机床精度之一。

网友:
关系不大把。。。

网友A:
见过机床装配精度精度不好,装上光栅尺以后来回摆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过机床装配精度精度不好,装上光栅尺以后来回摆的吗

是光栅尺精度小于进给系统能达到的精度,导致系统重复发指令执行定位,但一直达不到合格位置,造成反复回摆

网友(点评):
系统不说 丝杆该换一个或几个等级的好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