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调质后的钢管去氧化皮

楼主(2014-07-02):
钢号:45;规格:外径55×壁厚2.5-长度600。
钢管调质后要去氧化皮,一般机械方法是用钢丝刷。我想利用薄壁管在弹性范围内变形,采用滚压的方法进行去氧化皮,在此讨教。
机器方案:三个棍子120度布置,从动棍轴线与管子轴线偏斜一个螺旋角,主动辊加压,管子一边旋转一边轴向移动完成去皮,压痕是螺旋线。

网友A:
你那个方法去不掉,

氧化皮,依据氧化程度不同,其致密性是不同的,因此其基体附着力也不同,

别捉摸了,就是酸洗,没有其它办法,

网友(点评):
-超高压水和混合沙。可以除锈。我在船厂见过。

网友(点评):
非常贵,一般人用不起,

网友(点评):
建一个符合环保标准的酸洗厂子,成本增加多少?还有得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方法去不掉,

氧化皮,依据氧化程度不同,其致密性是不同的,因此其基体附着力也不同,

如果用剥皮呢?
酸洗相当的不环保。

楼主:
我现在用的方法:车床上装一个由弹簧给力的刀片刮,效果还可以,就是声音不好听。

网友(点评):
不听声音,用沙纸

网友:
很多采用用喷砂喷丸的办法

网友:
还是你化学方法比较妥当
要不然影响表面的光滑度

网友:
装大滚筒里面。

网友(点评):
还要加点沙子,石子,金刚沙

网友:
无心抛光呢

网友:
感觉钢管内外均去氧化皮的话,还是八爷说的酸洗,买点现成的酸洗液,量不大的话自己整个槽子酸洗就好了,就是废液处理不太环保,哈哈

网友:
你的方法可行但必须增加道次。一次不行,须反复多次就像矫直。但你的管子是600mm。不太好办。长一点估计好办。

网友(点评):
长度是由炉子尺寸决定的。

网友(点评):
假如你搞3道辊辊的间距就会很小了会限制结构实现目的要困难

网友B:
你可以选用自动振动抛光机 振动光饰机 震动研磨机 振动研磨抛光机这类的产品,效果还是不错的,使用很省事,成本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选用自动振动抛光机 振动光饰机 震动研磨机 振动研磨抛光机这类的产品,效果还是不错的,使用很省事, ...

谢谢!我把前面的车改成了旋风铣形式,得到了李天水的指教。

网友:
喷砂抛丸去不尽吧?去的效果最高还是酸洗,要是机加方法,表面效果怎么样,还有楼主的管子用于何处,有无后道工序呢?
@樵薪 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要加工的零件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9876&extra=

网友:
酸洗(主要用盐酸、缓蚀剂)+钝化(碱NaHO)

网友:
楼主在那里买的那种管子

网友(2014-11-20):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方法去不掉,

氧化皮,依据氧化程度不同,其致密性是不同的,因此其基体附着力也不同,

八爷,现在环保要求高,鬼子有类似设备作为辅助了。

网友(2015-01-01):
把钢管热处理的时候填满铁削,就不会有氧化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