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计量报告上齿距偏差fp,左和右的差别在哪?

楼主(2014-07-02):
不都是反应齿轮中部齿厚的吗?左和右的差别在哪?

如能告知下测量的原理的话更好,即如何得出fp,和什么做比较?

谢谢!

网友:
你将零件拿在眼前,齿槽正对自己,齿槽左边齿面为基准顺时针单个齿距与理论齿距之差就是左边的fp,齿槽右边齿面为基准开始检测相应的fp为右边。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