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液压无缝钢管,需要有资质才能操作吗?

楼主(2014-07-02):
各位大神,焊接液压无缝钢管需要有资质才能操作吗?国家在这方面具体有什么规定没有?系统压力20MPa

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求指点

楼主:
版主请允许我最后再顶一次

网友:
焊工是专业工种,必须有资格证书,就是焊工证。液压管路需要氩弧焊打底,普通的焊工也能焊,不需要特种焊接证书。但是地形复杂的地方焊不好,所以要有经验的焊工干活。

楼主:
谢谢,我只是想问问是否需要像焊压力容器一样,必须要有压力容器焊接许可证,否则过不了安监局要罚款的。

网友:
不需要,我们都自己焊的,最多试压看看有没有漏

网友(2014-08-12):
焊接属于特种作业,一般需要焊接的那个证,如果客户比较特殊可能害的需要比如船级社什么的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