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请教,这个铣床是什么型号,等着拍板是否要购买!

楼主(2014-07-02):
朋友介绍的,大学里的机器,说是没怎么实际使用过,从图片看好像是很多功能的那种,全部都能动的。

还像是个招财猫啊!!!

机器在异地无法看实物。

现想弄明白铣床的型号,看下厂家,行程之类的基本参数,价格是8k,有点心动了!请知道的兄弟指点下!

网友A:
这种铣床很古老,查到型号又能怎样?想今后维修买配件吗?不可能,当时还不知才生产几台呢,八千太贵,再砍掉3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铣床很古老,查到型号又能怎样?想今后维修买配件吗?不可能,当时还不知才生产几台呢,八千太贵,再砍掉3000 ...

这个铣床要比现在常见的3号炮塔铣刚性更好吧?查型号是其他的功能还有那些,有什么优缺点,以及行程等等

网友B:
看结构 貌似齿轮箱变速的 感觉脑袋小了点  同意楼上 8K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结构 貌似齿轮箱变速的 感觉脑袋小了点  同意楼上 8K有点贵

你感觉他是很多功能的吗?我看他好像应该配有很多附件的,不过估计附件早不知哪去了,那个像招财猫那样树起的爪又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点评):
貌似 多功能的 没附件的话 还是别买了 买回去也是废铁 再说配件能不能买到还是个问题

网友:
老机器刚性都不错,用来开粗挺好的,如果没什么附件的话确实贵了

网友:
这个铣床我见过的!应该是文革那时候,曾大批生产装备县乡机械厂!主轴锥度小,行程短,轨道是燕尾的,刚性不行!立卧两用,一吨左右!比不上台湾铣和国产工具铣,当废铁买行!我们这就有一台,放废旧收购站几年了,问都没人问!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复,已决定不购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