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解一下齿轮的作用,最好有些例子

楼主(2014-07-02):
小弟是学机械的,我想了解一下齿轮的作用,最有些例子。谢过大神们

网友:
你身边的钟表就是的啊。秒钟,分钟,时钟分别都有一个齿轮啊,秒钟与时钟齿轮之间的转速比为60:1,很明显是个减速的例子,分钟与时钟也是一样。时钟的例子可以说明齿轮可以传动,可以加速或减速等。当然还有其他的例子和用途,比如汽车上,玩具

网友:
传动作用。
齿轮传动是诸多机械传动方式中的一种,其余还有带传动,链传动,螺旋传动,液压传动等。齿轮传动主要由主动齿轮、从动齿轮和机架所组成;由于采用合理的齿形曲线,所以齿轮传动能保证两轮瞬时传动比恒定,传递运动准确可靠,另外传动效率也较高,一般圆柱齿轮的传动效率可达98%,使用寿命也较长,同时还有结构紧凑,体积小等特点,所以在生活中得到广泛的使用,例子更是数不胜数。生活中留心观察比比皆是

网友:
齿轮在工业领域里无所不能及及.在生活领域里也处处可见.就看你能否“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