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matron] 求助:怎么用cimatrone10绘制齿轮

楼主(2014-07-02):
现有MT16,螺旋角30度,齿数71齿的人字齿轮怎莫绘制阿。

网友:
这里用这个软件的好像不多% i9 }" c# k. P/ u% t

网友:
用UG绘制齿轮,然后转成适合该软件打开的文件格式,尽量不要转成IGES格式,否则文件损失很大,打开之后实体将变成片体,还得一一进行修补,渐开线的齿形部分产生很大的缺失。

网友:
用SW画齿轮最方便,里面还有专门的齿轮插件.

网友:
CE没有画齿轮的,要用外挂,但是我没有装过,还是用其它软件导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