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困扰好久,关于A10V变量泵的FR和DR阀

楼主(2014-07-02):
如图所示, 第一个图的第6点说FR到平衡位置。 这个平衡位置到底是在左位还是右位还是在从左位到右位这个过程中的的任何一个位置 。按照我自己理解这个二位三通阀只有2个位置,不知在左位就是在右位。泵不是最大排量工作就是最小排量工作(但是这肯定是不对的,不知道哪里理解错了)。

有觉得这个FR阀应该是流量控制分配阀而不是简单的方向阀。

请各位指点下,这问题困扰好久了,感觉钻牛角尖了。

楼主:
自己顶下,来个坛友解释下啊!

网友A:
这个不是两位三通阀,上下两道横线表示随动,或者说无级可调。平衡位置、油泵偏角不变说明该阀到零点位置,即没油进也没油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两位三通阀,上下两道横线表示随动,或者说无级可调。平衡位置、油泵偏角不变说明该阀到零点位置, ...

多谢你的解答,这下明白了。
还想问个问题,零点位置是不是固定的一个位置!比如在上面这个图中的FR阀上,阀芯 的1号台阶移动到2这个位置。也就是1这个台阶移动到2这个位置会要把红色,橙色和绿色代表的油路全部封住。不知道自己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解答,这下明白了。
还想问个问题,零点位置是不是固定的一个位置!比如在上面这个图中的FR阀上 ...

与阀体一体化的阀套不动,零位如何会有多个阀芯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阀体一体化的阀套不动,零位如何会有多个阀芯位置?

谢了。
我想问的是在上图,零位是不是我说的那个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
我想问的是在上图,零位是不是我说的那个位置。

我觉得这个零位只是概念上的 即泵输出流量稳定时的状态 而实际上 那个比例阀阀芯应该一直是以一定频率高速运动的

网友:
谈谈我的看法:
   DFR1这种控制形式也叫负载感应控制。泵上面的压力控制阀上部是压差控制阀(这个阀是专用阀不能用两位三通来形容,通常形容几位几通阀只针对滑阀式换向阀),下部是压力控制阀。
    工作原理是:压差阀通过采集节流阀前后压力差来控制泵斜盘的斜度。从而改变流量使节流阀前后的压差控制在设定值内。这种控制形式将节流阀的节流调速变成了泵的容积调速。是一种比较好的节能方式(一套液压站中需要多种流量才实用)。在实际使用时,节流阀用比例调速阀,就可以实现自动控制了。

网友(2014-08-23):
请教,这个DR阀有没有液控的,就是不用调压螺丝调压,而接远程调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