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21i 梯形图,在哪里修改可以显示SETTING选项?

楼主(2014-07-02):
请教各位高手:

FANUC 21i  梯形图选项里选择PMCLAD键,应该有个SETTING设置选项,不知为何有的没有。我想设置PmC梯形图显示的时候找不到。在哪里修改可以显示SETTING选项?

谢谢 ,谢谢。

网友:
不在PMCLAD里,在PMCPRM里,要在MDI方式下,打开可写开关才能改。

楼主:
是在pmc lad里,其他同型号的系统就有。 在里面可以设置 光标显示,线圈与触点注释

楼主:
查找需要的线圈时会有光标停留在上面,这样就非常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