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度理论是否只适用于复杂应力状态?

楼主(2014-07-03):
强度理论是否只适用于复杂应力状态,不适用于单向应力状态?为什么?

这是材料力学上一道思考题。
强度理论这一章都是针对复杂应力状态说的。

我对材料力学学得不好,迷迷糊糊。我觉得应该只适用于复杂应力状态,单向应力状态不需要套用强度理论检验。

网友:
所有的情况都符合,我的记忆中强度理论有4个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可以用在单向应力状态?

网友(点评):
这个,不能乱说阿。

网友:
四大强度理论都是存在局限性的。分别对应的是屈服校核和断裂校核。
第一强度理论,即最大拉应力理论,对于绝大部分脆性材料的拉应力破坏适用。但没有考虑其余二个主应力的影响,不能解释无拉应力的断裂,不能解释塑性材料的破坏,不能解释三向均压时既不屈服也不破坏的现象。
第二强度理论,即最大拉应变理论,基本同第一理论,更接近实验数据,但是第一理论不能解释的第二也不能解释。
第三强度理论,即最大切应力理论,适用于塑性材料的破坏解释,也可以解释三向均压得不屈服不破坏现象。但第三不适用于脆性材料的破坏校核,没有考虑第二主应力的影响(误差会比较大,15%),不能解释三向均拉的破坏现象。
第四强度理论,即畸变能理论。这一理论是应用最广的一种。其数值更接近实验值。但是对于各项异性材料的校验就不太适用。比如岩石和混凝土。
所以,又有针对不同情况的各种条件,比如莫氏条件等。

补个图:

网友(点评):
无论单向应力状态还是复杂应力状态,同一种破坏形式都是由同一种破坏因素引起的。可以解释强度理论可以用于单向应力状态?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这话想表达什么。一般脆性断裂按照第一第二强度理论计算,但是对于缺陷型内裂纹的扩张断裂却完全不是这么算。所以,大侠,不要急于总结。

网友:
单向应力状态只是复杂应力状态中的一种特例,强度理论当然可以用了。具体选用哪种分析方法,要根据材料的属性,受力的状态来考虑。zerowing前辈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