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抛光打磨设备,社友们一起做个行业分析

楼主(2014-07-03):
从最近几次参加展会以及市场的反应来看,有关五金打磨(抛光)行业用机器取代人工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但好像目前市场的此种设备都不是太合适,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

1、设备类型要么是做机器人系统集成,也就是用机器人来打磨,这种系统一套价格怎么也要30多万,一般企业可能承受不了;另外此类系统还不能对复杂曲面进行编程加工(编程软件也要大概30万吧);如果是想要能自由更换产品的一套打磨系统的话,价格可能就要去到60-70万了;

2、另一种类型是普通非标打磨机,这种机价格也大概在10万左右,但一般只能针对特定产品的打磨,并且产品还不能复杂;

3、就是现有打磨设备的自动补偿系统不够完善,因打磨会因布轮等耗材的磨损而出现打磨效果越来越不理想的情况,所以现有的补偿方式要么是按所磨产品的次数来更换,要么就是用很大的布轮来减少磨损,但这好像都不是根本的解决方式;

       因我个人是做市场的,所以对技术方面不是太精通,所以想在这里问下大能们,有对这方面精通的么,或者有相关设备的也可以,

网友:
不知道现在的打磨机是什么样的?楼主能上个有代表性的视频吗?

网友(点评):
视频的话,只有机器人的,但感觉大都差不多,存在的问题也大多类似

网友:
太复杂的东西,目前来说机器人肯定达不到的,就想做的天然气的运输船,焊接的地方,普通的大面积焊接可以用机器人,但是弯角处等,就必须要人工了!

网友:
非标的倒是做过两个,都是比较简单的半自动。
用的都是砂轮,打磨产品都是铸铁件。
第一个图片的方案被领导改的面目全非,最奇葩的更改是压紧工件机构的提升死活不让用气缸非要使用一堆杠杆复杂机构用脚踩
而且这个装配调试完成还没用就被车间弄坏了。
第二个算是抄袭之作,去别人车间拍了些照片仿的,目前还没交付使用。还在调试。

网友(点评):
第二个倒是见过类似的,但当时也有些问题,比如如何知道砂轮磨损程度,什么时候更换?还有如何控制打磨精度?

网友(点评):
我倒不觉得领导奇葩的,不用气缸而用连杆机构的死点为的是保证绝对安全

网友:
因为是打磨铸件飞边、毛刺的。没有精度要求
砂轮粒度大约是12#~36#,一般可打磨600件制动鼓
打磨一个工件半分钟不到,也即工件转一圈就完了

网友(点评):
如果是想让这套系统能像CNC一样编程,就能应付各种复杂的工件了,不知实现起来可行么

网友A:
你说的采用CNC编程应付复杂工件,应该是可行的。毕竟和加工设备类似。
但是磨头形式还有砂轮的修正,磨削路径的制定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比如坐标磨床就是类似你说的那种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采用CNC编程应付复杂工件,应该是可行的。毕竟和加工设备类似。
但是磨头形式还有砂轮的修正,磨削路 ...

修正的话,能否用自动补偿机制来实现呢?自动补偿的话,目前有的机器人上自带力感应,但那套系统至少也要10多万。而现在市场的反映是最好能把产品的3D模型直接导入设备,然后设备能够抛光出所要的产品,比如高尔夫球头的打磨,谁家有这样的设备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正的话,能否用自动补偿机制来实现呢?自动补偿的话,目前有的机器人上自带力感应,但那套系统至少也要 ...

这个真没了解,不好妄言啊。

网友B:
工厂车间目前最需要的是工件动,磨工不动,这样减少磨工走动量,既快又省了力气,打磨这事肯定是人工,因为工业机器人的智能水平和视觉系统比人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厂车间目前最需要的是工件动,磨工不动,这样减少磨工走动量,既快又省了力气,打磨这事肯定是人工,因为 ...

天花板大侠真不是我黑我们领导,你看图就知道了。
回转压头的作用就是增加工件和转盘的摩擦力,防止打磨时工件回转的。
所以力并不大,如果用气缸接个脚踏开关无论制造还是装配都很简单。
使用图上这个机构,需要两个杠杆,一个根钢丝绳(或者一个连杆),力的作用距离这么长
是不是很麻烦呢,而且根本没有死点的考虑。压工件是靠压簧的力,工人在卸工件时才用脚踩踏板提升压头。
我们是铸造厂,该领导不是搞机械设计出身, 铸造是有水平的 ,对机械设计其实不懂(我当时买深沟球轴承找他签单,他还问我这是个 什么东西 ),他只是见过一个壳型的脱离机构是纯机械脚踏的,因此要求也采用这个方式,壳型型板相对这个打磨机要小得多,力的传递方式也比这个简单。
我们厂奇葩事多得很,这个东西开始我说了,调试完被车间弄坏了,是怎么弄坏的呢,其实就是转移机台的时候
用叉车挑翻了,把磨头、踏板之类砸坏了,跟领导汇报后就不了了之了。
因为这个东西是客户要求我们要有自动打磨设备才可以干一种产品,用来应付客户的,东西很简单,应付完客户谁也没想过真的使用。

网友:
打磨抛光,见过最多应用是压铸件表面抛光,但如果尺寸大,且曲面复杂,外观要求高(如电镀),抛光工人经验要求也要相对高。
机器人对复杂的产品打磨应该不好操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