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构换成塑料变形能多大

楼主(2014-07-03):
内腔体尺寸为96.4*126.4mm
高度为35mm
两边壁厚为4,外侧为6

现在材料为铝,重量有点大,声音响。
想换成塑料的,质量越轻越好,变形尽量小。最大变形最好能在0.2mm以内

网友:
PEEK,何如

网友(点评):
不懂,所以发帖呢

网友:
pvc和peek的变形量算比较小的,因为你的壁厚比较薄。控制在0.2的变形量还是不太容易。peek材料太贵,你就是用PVC板材试试做几件看看吧。

网友:
使用环境,如何受力。。。
你可以自己在sw里面简单的建个模型做下简单的有限元分析,可以快速有效 的知道结果。。。

网友:
你这个零件如何吃力的都不知道,如何计算变形量??

材料铝说的也太笼统,纯铝,变形铝合金,压铸铝合金,牌号一堆,弹性模量都不同的

网友(点评):
空腔不受力。就自然放置,固定位置在另外一端。

网友:
你说的变形是收缩还是使用中受力?

网友:
要做成塑料件,零件必须重新设计,设计成壁厚尽量差不多,尽量减少尖角,还要考虑批量的大小,值不值得开模具。如果要求有一定强度,还可以考虑使用热固化的树脂加玻璃纤维。要求精度还可以部分留出一定余量,再进行机械加工。

网友(点评):
不开模,机加工,应该不要太考虑壁厚吧。

网友:
采用聚甲醛塑料,尺寸稳定,不易变形。虽然PP聚丙烯,PE聚乙烯重量轻。时间久了易变形。PVC聚氯乙烯难加工。易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