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蜗杆怎么加工

楼主(2014-07-03):
外径12.6,请教各位,这个蜗杆的导程怎么测量,还有就是蜗杆头部的锥度怎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A:
就是个车件。
螺距测量:卡尺测量,估计螺距,上车床,在螺旋面打标(杠杆表),按预估螺距档位旋转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车件。
螺距测量:卡尺测量,估计螺距,上车床,在螺旋面打标(杠杆表),按预估螺距档位旋转测量.. ...

这个用普通切刀就可以吗?要和槽一般大还是小,

网友(点评):
不是不帮你,你一点都不懂。方法可以教,问题是你基础都没有。

楼主:
基础也是学来的,只要您肯教我就会认真的学,我之前做仪表车床加工的,现在换成数控仪表车了,都是自己在网上查资料,上车床试车,慢慢学的,以前没有干过普车,没有加工蜗杆和梯形螺纹的经验所以卡住了,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

楼主:
到现在为止数控上的指令只用过G0 G1 G2 G3 G00 G90 G92 G75,其他的都还没用到,

楼主:
网上看了一下车削蜗杆的视频,北京首钢技校的,大概了解了一下车削蜗杆的步骤,但视频里的蜗杆是通的,我这个样品却是前面有堵头的,这个蜗杆前面的锥度是不是要先加工出来,然后螺纹刀扎进去车螺纹,

楼主:
模数已经算出来了,模数为2,导程6.28,齿底宽=2*0.697=1.394,齿深=2.2*2=4.4,实际加工的时候是不是在这个结果的基础上要减一定的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