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惯量计算的疑惑,请教

楼主(2014-07-03):
计算一个转盘的惯量、但是为了减轻重量、转盘中间部分均匀的挖了几个槽、这时候的惯量还是按照I=1/2m(R^2+r^2)计算吗?
按照惯量的定义、计算应考虑质量的分布、网上查了下、有人说要用微积分取算、有没必要啊?

网友A:
SolidWorks建模。选材料。然后质量分析,都有了,如果有需要再自己重新建个坐标系

网友B:
再减掉被你挖掉的那些产生的惯量就行。要微积分啊。最简单的方法当然就是楼上说的用三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建模。选材料。然后质量分析,都有了,如果有需要再自己重新建个坐标系

大侠、这个我在网上也查到过,但是这分析的公式是哪个?还是1/2mr^2吗?还是说软件可以自动分析出掏空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减掉被你挖掉的那些产生的惯量就行。要微积分啊。最简单的方法当然就是楼上说的用三维。

http://wenku.baidu.com/view/ece85259be23482fb4da4c36.html
百度文库的计算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view/ece85259be23482fb4da4c36.html
百度文库的计算方法

需要设定材料,图上的材料是未指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设定材料,图上的材料是未指定的

注意到了、谢谢前辈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