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FANUC 0 TD 系统内的程序拷贝到个人电脑上?

楼主(2014-07-03):
怎样将FANUC 0 TD 系统内的程序拷贝到个人电脑上,完成在电脑上编程。老的FANUC 系统,没有CF卡,没有USB ,用什么软件!

谢谢。

网友A:
有RS232接口吗??如果没有,接一个。几百块能买到接头。

网友:
RS232c传输线,搭配WIN XP内建的终端机功能。传输埠要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RS232接口吗??如果没有,接一个。几百块能买到接头。

电脑有RS232,FANUC系统好像是20针的接口!

网友:
FANUC 0 TD系统左边有SF卡的接口呀,插上卡,象U盘一样操作.

网友:
我一直使用CF拷贝程序。如果没有LZ可以备一个!

楼主:
我是2000年左右买的床子,当时还没有CF卡啊!

网友:
20针的接口就是CF卡的吧,不过要用转换器!!!

网友:
CF卡传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