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的噪音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4-07-03):
螺母型号相同丝杆,噪音却不一样,有哪些方面的原因?与珠径、导程、预压是什么关系?
现在我们公司用的丝杆有如下问题
1.相同直径,螺距小的噪音大
2.相同直径与相同螺距,研磨的比轧制的噪音大!
3.今年的比去年的噪音大!
丝杆品牌为TBI 代理商为深圳厂家
还有怎样判断丝杆是否是真货?

网友:
你发照片来,我看看就知道了,我就专门卖这个的

网友A:
噪音跟预压有关系,也有油脂有关系

网友:
说到TBI,我头都大了。正在装一支丝杆,长度3650,5020的丝杆。TBI承诺的丝杆外径跳动0.08mm,轴承位只能达到0.05mm,测螺母外径跳动(与丝杆无相对转动)有0.05mm,让螺母相对丝杆转动,测螺母外径跳动,也是不理想。本来,按以前的习惯,丝杆两端装到装到高度差0.01mm以内,现在根本不知怎么办!

网友(点评):
丝杆不直,还有轴端加工公差可能有问题

网友(点评):
也怀疑过丝杆不直,偏偏碰上电机座,轴承座加工不太好,轴承是国产的,丝杆又是TBI的轧制丝杆,所有不确定加在一起,完全颠覆了我以前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音跟预压有关系,也有油脂有关系

预压大噪音大?还是预压小噪音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压大噪音大?还是预压小噪音大?

预压大噪音低,有噪音有共振有间隙。间隙小了才没有杂音。建议是0间隙,而不是负间隙。

网友B:
学习学习,一般直接买现成的直线模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学习,一般直接买现成的直线模组

我们自己做模组

网友(2014-08-20):
通过预压可以判断真假。

网友(2015-01-30):
通过预压可以判断真假

网友:
间隙、预压、润滑、负载的问题都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