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铝罩表面加工3个孔槽

楼主(2014-07-03):
求助:
如附件的图所示,铝罩顶部需要加工三个孔槽。
但是实际模具开好之后,冲这三个凹孔的时候,往下冲一点,底部就撕裂。
孔的两边太直了,请问各位大神,有办法加工吗?不撕裂,材料用的是纯铝1060-O。

谢谢了

网友:
办法多了,有万能的线切割,有铣有钻,还可以冲,你现在冲不行,估计冲头没搞好,多试一下会好的

楼主:
不行的,这个孔深,R角小,冲下去到底部总是撕裂

网友:
冲的力太大了,换别的加工方式可以么,钻、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的,这个孔深,R角小,冲下去到底部总是撕裂

刚才以为冲3个8.5的孔会裂开,正奇怪着!原来不是,是底槽拉不出来!这样的东西,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做的,有可能需要一模二模,甚至三模,拉不来,有可能是材料问题,请尝试不同厂家的材料,进口的更好,有可能润滑液不当或者根本就没润滑!当然还有可能是模具问题!撕裂的原因一个是材料拉不下来,另一个原因是材料不均匀或参杂,只能给点大方向,或者你先说一下你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以为冲3个8.5的孔会裂开,正奇怪着!原来不是,是底槽拉不出来!这样的东西,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做的, ...

我们先加工好模具,按照孔的尺寸,加工的。
接着用尼龙棒和榔头往下冲。

网友(2015-02-28):
先冲孔,再拉凹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