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强度球墨铸铁MQTMn6,用什么材质可以替代?

楼主(2014-07-03):
高强度球墨铸铁MQTMn6,用什么材质可以替代?

谢谢。

网友:
这个材料是QT900吗?还是QT600?

网友A:
含锰量5%~9%,含硅量3%~5%的球墨铸铁。这种耐磨材料力学性能是,一般抗拉强度σb300~400MPa,抗弯强度钆σbb600~800MPa,冲击值αK6~lOJ/cm2,硬度HRC40~55。中国标准GB3180~82有MQTMn6、7、8三种牌号。还有非标QTMn8一MoCu含钼量1.5%~2%,含铜量0.5%~O.8%。
2 中锰球墨铸铁(简称中锰球铁)   当含锰量为5.5%~6.1%时,si/Mn低,锰仍起着主导作用,它可稳定奥氏体、形成马氏体,并适度增加碳化物数量,使其有较高冲击值和硬度;随着si/Mn增高,硅的作用逐渐明显,使碳化物减少、索氏体和托氏体量增多,导致材料的冲击值和硬度都急剧下降。这种含锰量的中锰球铁,宜选择较小的si/Mn值。当si/Mn比值在O.5~O.55时中锰球铁硬度大于HRC45,冲击值aK为O.7~O.9J/cm2,性能较好。这种材质适用于低应力下工作的耐磨零件,如小型球磨机磨球,输送泥砂管道等。
3 中锰球铁含锰量为6.1%~7.3%时
  ,其硬度为HRC40~50,冲击值αK为8.0~12J/cm2,性能较好。随si/Mn提高,冲击值反略有提高,但对硬度的影-响却不明显。由于含锰量适中,能稳定获得断续网状和粒状碳化物(低于20%),以及小于10%的奥氏体和少量托氏体的基体组织。因此,这种中锰球铁具有中等硬度和冲击值,它适用于中等应力下工作的耐磨零件,如中型球磨机磨球、衬板、锤头和砂泵叶轮等。
4 中锰球铁当含锰量为7.5%~8.7%时
  ,si/Mn比值的变化对性能的影响较大,由于含锰偏高,锰的作用较大,它使奥氏体γ区明显增大,共析转变温度降至室温以下,残余奥氏体量剧增,显现出硬度大部分在IHRC44以下和冲击值高达αK12 ~18J/cm2的特征。这种材料适用于高应力凿削磨损工况下使用,如颚板、中型球磨机衬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含锰量5%~9%,含硅量3%~5%的球墨铸铁。这种耐磨材料力学性能是,一般抗拉强度σb300~400MPa,抗弯强度钆 ...

这是百度上的

网友(点评):
就是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