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零件如何加工,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4-07-03):
此零件如何加工,请高手赐教

网友:
材质?批量?尺寸?量小参照手动弯管,量大弯管机,冷弯,热弯都可

楼主:
材质Q235  1000件,弯管机可以加个嘛??????????

网友(点评):
其他部分直接用弯管机,涨口机搞定。中间的R88独立弯

网友:
量太少了,想质量做好就要专门设计的弯管机器

网友:
折弯。弯管机

网友:
弯挎机  你值得拥有

网友:
大侠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借个地方问下论坛的大侠们,弯管机弯出来的管子在弯曲处的直径比其他地方小很多,若是这种情况出现了,如何改进这个自制弯管机?

网友(点评):
大侠,改哪部分呢?弯管轮子,还是管子里放沙子或者其它?能说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