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决中间继电器 欧姆龙24V 灯微亮

楼主(2014-07-03):
电路图如下:

图传不了,我放在附件里了,大概就是PLC如  100.00输出信号,给两个并联的中间继电器线圈(14点),线圈的(13点)分别给选择开头的两个触点,选择开头的另一端并联接+24V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如果选择04路,05路的继电器也会跟着微亮,电压在9V左右,求高手解决,等待中......

网友:
可以传图片。请编辑添加。

网友:
都是DC24V的继电器吗?正极接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