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螺纹打孔该打多大

楼主(2014-07-03):
比方说G1/2的端直通,要在电控箱上打一个穿孔,让这个端直通从外面穿过这个电控箱直接与电控箱里面的电磁阀连接,这个孔该打多大,在什么手册上可以查得到呢?
大家帮帮我吧

网友A:

查端直通的样本呗 看看端直通的外形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端直通的样本呗 看看端直通的外形尺寸

我知道外形尺寸,就是不确定打的洞该比这个螺纹大径大多少

网友:
这个孔比端直通的扳手六方大圆大就可以了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