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传动的轴向定位问题

楼主(2014-07-03):
请问下:蜗杆蜗轮传动,蜗杆以皮带轮作主动力,其与蜗轮啮合,轴向应如何定位比较好!

网友:
不懂,,,,,,没看明白。

网友:
轴向不需要定位,担心蜗杆受力不均衡,增加一个支撑。

网友A:
谁说不需要定位?不定位的话,一动作轴向力的作用,将把蜗杆推出去.

网友:
两端圆锥滚子轴承定位稍微好点 加上可调机构

网友:
蜗杆两端不是有轴承吗,通过轴承定位实现蜗杆定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不需要定位?不定位的话,一动作轴向力的作用,将把蜗杆推出去.

谢谢!这有点像四轴分度盘上的结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