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0材料,线切割很容易开裂?

楼主(2014-07-03):
用T10的材料做个钻套,在进行线切割时是否会很容易开裂?

网友:
这种圆形的规则一般不会开裂,除非材料内部有缺陷。

网友:
这种钻套我们经常做啊……

网友A:
T10A的材料是会容易开裂,所以现在用的很少,都被Cr12取代了.如果用,在工艺上要注意合理,预留孔尽量大一点,再淬火,我不明白的是这种套类零件为什么要用线切割?

网友B:
在我们公司这种套筒的零件都是用线切割,车床只有一台,而且是坏的!外加工他们又觉得不便宜!而且家里有线切割,所以大多用线切割。

网友:
先割后热处理,哈哈。

网友C:
材料有多厚?不厚话激光切割加工费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材料有多厚?不厚话激光切割加工费也不贵~·

钻套用的,壁厚也就4-5mm,长有2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我们公司这种套筒的零件都是用线切割,车床只有一台,而且是坏的!外加工他们又觉得不便宜!而且家里有线 ...

请问大侠,你们用的材料是否是T1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0A的材料是会容易开裂,所以现在用的很少,都被Cr12取代了.如果用,在工艺上要注意合理,预留孔尽量大一点,再 ...

钻套用的,钻M8的孔的钻模,M8的螺纹用φ6.7的底孔的话,我的钻套孔也就φ6.7,孔径太小,现场的加工手段也就线切割能行,而用快走丝线切割的话,钻套内孔的光洁度其实蛮难保证的,钻套也用不了多久~~请问大侠:不知是否能用其它的工艺手法加工,如用硬质合金铰刀加工?

网友A:
我们都是用内圆磨磨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侠,你们用的材料是否是T10了?

我们一般用45#,CR12,或CR12淬火料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用内圆磨磨出来的.

还想请问大侠~~
钻模板上的配合孔是直接线切割还是需要铰孔?

网友:
用线切割的话就不需铰孔了,因为线切割已保证了孔的位置精度,你一铰,那位置度就无法保证了,你只要钻套内圆磨好后,用芯轴顶起,按钻模板上的孔逐个配磨,过盈配合压入就行了,但你的芯轴一定要保证同轴吆.

网友:

你用的什么线切割?  请教几个问题  留个你的qq
我的379116911

网友(点评):
你是说哪个型号的还是?

网友(点评):
你是用的什么厂家的 控制系统 1 北京凝华 的 nh dk7732? 控制台的 只支持手工编或接收编好的文件 2 苏州金马 dk7732 控制柜的 自带编程系统 不知道是hf的 还是什么的 这两种系统

网友(点评):
对刀是一样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钻套用的,壁厚也就4-5mm,长有20mm

激光切割吧,不是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激光切割吧,不是事

刚才看错了,抱歉,进口的激光切割机碳钢能切20的,不锈钢能切到10的,你的件T10的不知道能否行。可以问问相关加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