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DIY之:自制山寨分度头

楼主(2014-07-03):
一直以来,都没有分度头用,当然了我要求很简单,想铣一个工作(比如3刃铣刀),可以准确的转过需要的角度,然后不需要重新装夹

成品太贵了,动辄1,2千。

先上下设计图

开始下料

35MM厚板

切成小块

搞完了,就几个铁块

掏洞:

两个支撑架:

做完了,装也来试下

底座上面打了几个古怪的孔,都是6MM的,因为手上有很多断的铣刀柄

把铣刀柄插到对应的孔上去,然后作为基准,可以快速要拿到想要的角度,比如6,10,15,30度

这次开弹性不用角磨机了

分度盘买大了,大概120的就够了,这个是160的

网友:
51上的大神……

网友:
好小伙,真能干!

网友:
牛人啊,赞一个

网友A:
做个工件演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工件演示下

主要是拿来做铣刀的,这是当时做的三刃铣刀:

二刃的铣刀:

如果没有分度头(至少是简易的)很难做到刀尖高度,和等分。

网友B:
三刃的铣刀由于刀片本身是负前角的,也就罢了。后面的两刃的用的正前角刀片,怎么刀杆也开成了负前角啊?难道是因为刀杆直径小,怕底部支撑面太小太薄没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刃的铣刀由于刀片本身是负前角的,也就罢了。后面的两刃的用的正前角刀片,怎么刀杆也开成了负前角啊?难 ...

感谢您的意见,关于2刃刀片负前角的问题,

是在电脑制图的时候,因为刀杆直径过小,会产生两个重要问题,

1刀杆支撑刀片处的厚度有问题,强度以及锁紧螺丝的螺纹长度不够,

2刀片在模拟铣削的时候后部会蹭到工件,

所以只好妥协一下,确保刀片后部比刀尖低一点,就成了负前角了,

二刃的使用结果是铣削力稍大,但很耐用大半年了还在服役。

网友(点评):
能理解,毕竟刀片已经是现成的了。你那是CC09的刀片吧?

网友(点评):
你那刀片圆角又大,涂层又抗冲击,普通设备又不可能高速旋转的,所以寿命不会低的。

网友(2018-10-02):
不错,有时间试试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