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片抛光机改进,我吃不好睡不好,社友们帮看看

楼主(2014-07-03):
首先说下情况,老板一个朋友是开锯片加工厂的,他厂里的锯片抛光机没有视频中的锯片上下料功能,就找我们老板,老板让公司的老师傅们搞,老师傅们搞不定,说带我去看看,后面就把这事推给我了。我也是菜鸟级别的,网上搜了下,看到有视频做这个机器的。

由于一再说要价钱低,我想用步进电机,就是不知道转矩够不够,或者什么型号的步进电机才可以满足,第一个视频,我怎么看感觉那个电机像伺服电机,然后加个铝合金减速机。不知道我的判断对吗?

第二个视频,感觉自动顶片是用气缸吗?怎么控制顶起的高度不变呢?还是其他机构?

为这事,我搞不好,饭吃不好,睡觉也睡不好,成天想着怎么弄,大侠们,有做过类似的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呵呵 又要做好又要价格低  别的抛光的视频我到有 这东西少见

网友(点评):
你的分割器用这里好用的,哈哈,你有什么抛光的视频,可以给传上来见识一下吗?

网友:
请教下,那个抛光轮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点评):
从第二个视频能看清楚是个砂带机,更加好奇一根砂带能抛光多少片锯片啊?砂带应该不经用吧?

网友(点评):
是砂带,易耗品,更换频繁

网友(点评):
锯片厂有用砂轮来磨过,但是效果不是很好,换过很多种砂轮,还是解决不了容易烧锯片的原因,加水也没用

网友(点评):
如果更换砂带频繁的话,还能突出全自动的优势吗?这人工也没省下来啊

网友:
标准件能用国产就用国产,各种山寨货一上就便宜了。。坏了他们自己换呗

网友(点评):
这只是帮他改造下,这基本不赚钱的,贵了,他还不如去专门做的厂家买了呢。

网友:
顶升锯片用的液压的,不是气缸。
你图上的是硬质合金锯片铣刀,不是严格来说的锯片。直径比较小,侧面是平面。
实际锯片两侧边都是有镂空的,锯切时防止侧面磨到断口。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液压是怎么控制顶升高度的呢?目测顶面那片高度是不变的。如你说的那样,锯片有部分是镂空的,有些没有镂空,锯齿比锯面厚

网友(点评):
有个传感器?高度到位了,控制液压动作

网友(点评):
用光纤或其他传感器就可以了,装顶上检测最上面那个锯片。 你是缙云还是永康的?或者台州的

网友(点评):
杭州的,大侠是做这设备的吗?

网友:
又想马快跑还部给马吃草

网友(点评):
是啊,最好是别人白送给他最好

网友:
第一个视频中开始看到的是步进电机,大小设定气管为8mm直径来判断应该是57加长型步进电机。

第二个的举升机构外部没看到传感器,很可能也是利用步进电机驱动顶杆,按照程序动作一次举升一个锯片的距离单位。

网友:
第二个或者利用液压缸(也可以是气液缸)+电子尺来实现,根据柜子高度及举升高度来看,这种配置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点评):
大侠,厉害,谢谢指点

网友:
仔细看了下,柜子底下有一个电机,据此判断应该是螺杆升降机,上面加了一段导向活塞杆,所以看不到螺纹。

网友(点评):
我也看到了 顶升柜子下面有个电机,貌似普通三相电机

网友:
也可能是视频不够清晰,所以看不清楚螺纹。

网友:
这个就是我们的专长了,这设备个人拙见:抓取往下放或者拿那里是气动,然后在下面吸盘旁边加个接触式感应器,也就是说当撞到锯片才会停下的方法,再就是那个旋转是用六棱钢传动上来的,下面可以是齿轮+齿条结构,一共3个点位,2个点是重要的,一个点是有点误差无所谓的,也可以用气动控制,拉到最底是放取料,推到最低是放料,拉到中间就是等待,(根据实际情况看看,也许需要用油缸,但是控制原理是这样)

这样方法最便宜,

网友(点评):
气动控制如何弄三个点,还能控制气缸中间停止?

网友(点评):
中间加硬障碍,憋住就行啊,我们经常这么干,这样不稳定吗?

网友:
这种结构用气动就可以了,旋转采用旋转气缸。用砂带消耗太大,我建议用砂轮

网友(点评):
3个点位,你旋转气缸中间位怎么停?我开始也是这样想的

楼主:
用什么样的砂轮?那边已经试过N种不同硬度和材质的砂轮,都会烧锯片

网友:
用齿条带动齿轮转动,在中间位置的齿条头上加个气动的定位点,齿条推到哪里就推不动了,不需要那个点的时候,气缸把定位点拉下去就行,我们经常这样干,有人说是这样对气缸不好,但是这样最经济,至少我们做的设备中,这种结构还是能用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