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袋包装冲孔,求教

楼主(2014-07-03):
想请教下,包装袋子上面冲孔的话,冲头和对应的冲套应该用什么材料,还有就是两者之间的间隙应该放多少。

我现在冲头是直接买现成的,冲套用的是白钢切割出来的。现在的问题是安装起来麻烦,而且冲头有的时候袋子上面的孔没法全部冲下来,冲头和冲套两者之间我的间隙放了10丝,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A:
10丝的间隙冲薄膜,能冲干净吗?

网友:
冲塑料薄膜要那么好的材料干什么?冲软材料要做到无间隙.

网友B:
软包装冲孔我一般推荐客户使用BIMBA冲孔气缸:

多种孔径可选,冲孔简单便捷。实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丝的间隙冲薄膜,能冲干净吗?

一层掉不下来,但是间隙太小调节起来很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包装冲孔我一般推荐客户使用BIMBA冲孔气缸:

多种孔径可选,冲孔简单便捷。实例:

但是我要求的是封口 在热封的时候把它冲掉

网友(点评):
可以选择前段工艺冲孔,也可在热封后或热封中冲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包装冲孔我一般推荐客户使用BIMBA冲孔气缸:

多种孔径可选,冲孔简单便捷。实例:

但是我是安装在热封模具上面的,你发给我的这个好像不太好安装吧

网友(点评):
模具的图要发来参考一下才知道是否可以匹配冲孔气缸。

网友C:
请问包装袋材料厚度是多少?(0.05mm吗?)这种模具的话间隙在0-0.01mm,且需有尖刃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包装袋材料厚度是多少?(0.05mm吗?)这种模具的话间隙在0-0.01mm,且需有尖刃才行。

膜大概也就在0.05左右  但是如果按你们这样的尺寸放0-0.01  但是安装后调整起来很麻烦,很难让冲头和冲套保持的很同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包装袋材料厚度是多少?(0.05mm吗?)这种模具的话间隙在0-0.01mm,且需有尖刃才行。

还有救是你知道那种飞机孔的,冲头和冲套怎么设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救是你知道那种飞机孔的,冲头和冲套怎么设计吗?

没有接触过,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膜大概也就在0.05左右  但是如果按你们这样的尺寸放0-0.01  但是安装后调整起来很麻烦,很难让冲头和冲套 ...

是的,但是我后来用了其他的方式解决了,很简易方便。

网友(2018-10-16):
引用 网友C:
是的,但是我后来用了其他的方式解决了,很简易方便。

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