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个大型罐子,储存大概50吨石英砂,请教

楼主(2014-07-04):
    我要做个大型罐子,储存大概50吨石英砂的,然后怎么样的结构可以让石英砂从罐底出来而不会结块出不来file:///C:\Users\sbk\Documents\Tencent Files\380397696\Image\06@3(NAW`J~5{NTMVKQ}1HB.jpg基本上要考虑下面做锥形,所以沙子很可能搭桥,堵在口子窄的位置下不来。

网友A:
震动或者搅拌装置呢?

楼主:
急求解决!!!!

    我要做个大型罐子,储存大概50吨石英砂的,然后怎么样的结构可以让石英砂从罐底出来而不会结块出不来 基本上要考虑下面做锥形,所以沙子很可能搭桥,堵在口子窄的位置下不来。砂子密度在2.1左右,颗粒大小在120到140目,很细。砂子的含水量在20%左右。罐体设计直径在4米左右,高度在3到4米。请问,什么样的增加结构设计可以防止结块搭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或者搅拌装置呢?

搅拌肯定搅不动,里面是50吨的砂子啊!震动的话,是怎样的震动结构,如果只是在罐体上加空气锤的话,还是有担心不起作用。

网友B:
只要加气动锤定时敲击桶壁就可以。

网友C:
出口上方加一个小型搅拌器,不是将整个料仓砂子都搅动,只是很低的转速防止出口架桥即可,功率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加气动锤定时敲击桶壁就可以。

直径有4米,空气锤能产生效果么?而且砂子很细,我担心结块非常结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口上方加一个小型搅拌器,不是将整个料仓砂子都搅动,只是很低的转速防止出口架桥即可,功率也不大。

这个搅拌器具体是如何安装,什么形式?

网友D:
下面锥角不大于90度,出料口不小于500mm就不会搭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搅拌器具体是如何安装,什么形式?

下锥部,斜伸至中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锥角不大于90度,出料口不小于500mm就不会搭桥。

这个是针对所有固体粉料都一样么?我们这的石英砂含水量有20%多,而且非常细啊

网友D:
参考水泥搅拌站的水泥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水泥搅拌站的水泥罐。

那个是一直在搅拌的吧,固体料不会在里面静止停留几小时啊!

网友E:
在口部用气缸,加几条钢材往上插。。往复式运动。。

网友F:
是否考虑在锥形1/2处加装两台震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否考虑在锥形1/2处加装两台震动电机?

就担心着震动电机装上去之后,还会偶尔出现震不下来现象,不够保险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口部用气缸,加几条钢材往上插。。往复式运动。。

气缸有这么大力么?这压缩空气要多大压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锥部,斜伸至中心左右。

搅拌器是螺旋绞龙形式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缸有这么大力么?这压缩空气要多大压力啊?

看你用什么气缸咯。。只是用来往上顶的,就像你用塑料瓶子装泡菜一样,把它从瓶子弄出来,用筷子铰一样

网友(2014-08-14):
圆盘给料机改振动给料机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