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和Cu如何焊接?火焰焊、电阻焊,,哪个可行

楼主(2014-07-04):
近期碰到个难题,需要将W与Cu焊在一起,产品尺寸非常小,两个尺寸基本一样,为φ3×0.5,不知道论坛里有谁知道怎么焊的没有?求指教。似乎火焰焊可行,但不知道具体的情况,也不知道其它方式,比如说电阻焊什么的,是否可行?. m- E0 X1 r* b# c

网友:
火焰焊比较难,建议电阻焊,,,,,,,或者高压放电点焊

网友:
真空扩散焊 加入中间金属层镍

网友(点评):
钨和镍之间相互作用会导致钨的再结晶,这样薄的料,镍的用量好不好控制。

网友(2014-08-16):
加厚钨材料,不然焊接时钨材料会开裂。哦,对了,使用钎焊,用好钎料

网友:
确定需要达到多少焊接强度值再决定使用什么方式焊接或者有没有其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