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入量的计算,请教

楼主(2014-07-04):
各位大侠,小弟现在要装个东西,需要计算压入量,哪位知道压入量的计算,讲解一下哈,感激不尽!

网友:
大侠,这种问题得找接触应力的书。
机械设计手册上就有部分讲介。呵呵
你这个是标准的球与平面接触类型。

网友(点评):
收到,马上查

网友:
这是做材料强度试验吧?

网友(点评):
液压阀上的一个部件,关系到开口量

网友:
建议你按照布氏硬度测量法计算。这个压入量跟你表面硬度关系很大。只靠接触应力计算误差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