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结构合理吗?

楼主(2014-07-04):
如图所示, 只有一端轴承支撑,另一端直接联空心轴电机,虽然负载质量不大,转速也不高(30r/min)

但是总是感觉不太合理,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用到过这种结构。

求赐教

网友:
联轴器,减震

网友A:
这种结构很业余!建议轴两端用轴承支撑,然后再与电机用联轴器连接!

网友B:
参数太少了,轴心外径,长度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很业余!建议轴两端用轴承支撑,然后再与电机用联轴器连接!

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数太少了,轴心外径,长度都没

对,这些参数应该有的,还有要看应用场合,因为这种设计是一种图省事的做法。

网友:
也不是部可以啊,看负载吧

网友C:
结构不合理,轴不宜太长,轴如果太长,本身就有重量,产生挠度,旋转的时候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很业余!建议轴两端用轴承支撑,然后再与电机用联轴器连接!

确实应该是两端支撑,这是老外的图纸,是小设备,轴径35,电机功率0.35KW,我也不明白他为啥要这么弄

网友(点评):
山寨一点也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构不合理,轴不宜太长,轴如果太长,本身就有重量,产生挠度,旋转的时候不稳定!

在使用上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的,就是装配和拆卸的时候可能有点问题。位置度不好保证。

网友D:
从成本的角度来讲,可以的,本来用过一样的结构,载重2000Kg左右,速度和你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成本的角度来讲,可以的,本来用过一样的结构,载重2000Kg左右,速度和你差不多。

非常感谢! 不知道这种结构后续是否存在问题?比如轴承易损坏等等

网友:
我们一直这样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应该是两端支撑,这是老外的图纸,是小设备,轴径35,电机功率0.35KW,我也不明白他为啥要这么弄

不要迷信老外,老外也有山寨!

网友:
轴是做什么用的?如果只是传动用的话应该可以吧。

网友:
要求不高就用带座轴承

网友(点评):
是用的带座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不知道这种结构后续是否存在问题?比如轴承易损坏等等

做了有八个这样的项目,至少目前没有问题。

网友:
也不是不可以啊,看工况的,不要一味的说不行!

网友:
在安装的时候很难保证轴的两端等高,这样电机轴承就会受力,万一坏了更坏也很不方便,建议自已做一个两头支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成本的角度来讲,可以的,本来用过一样的结构,载重2000Kg左右,速度和你差不多。

如果速度再快些会出现什么情况,试过没有??

网友:
还是加轴承再加联轴器吧

网友(2014-10-16):
见过几种老外的螺旋机和砂桨搅拌器是减速机输出轴通过花键或普通的键直接联到轴上、都是小玩意

网友:
负荷小了是可以的

网友(2014-12-03):
这种结构是可以的,转速和负载不大,最好那个轴承改为自动调心球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