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二位三通电磁换向阀,请大家推荐国外知名品牌

楼主(2014-07-04):
想找一种二位三通电磁换向阀,二进一出,介质是两种不同的液体(其一是清洗用的酒精),压力0.3MPa左右,最好是国外知名品牌。

网友:
酒精有腐蚀性,气动电磁阀是不行的,液压用电磁阀也许有用!

楼主:
感觉气动阀和液压阀都不合适。

网友:
德国FESTO
日本SMC CKD

网友(点评):
不要用日货,日本公司的高端产品对我们国内封锁销售,称为:销售限制品,规定了限制品种与销售国别。譬如用于半导体生产的耐腐蚀阀就是其中之一。你还是选德国品牌吧,如 宝德阀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点评):
中日关系日益紧张,抵制日货,谢谢指点

楼主:
气动阀能用来控制液体吗?

网友A:
你可以选用一个3通耳朵球阀,上面控制选气动执行器,通过旋转阀门中的球体进行切换,可靠而且方便,要求高的可以选不锈钢阀体,阿里巴巴上面有很多产品,国内有做的很好的厂家,还出口到欧美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选用一个3通耳朵球阀,上面控制选气动执行器,通过旋转阀门中的球体进行切换,可靠而且方便,要求高的 ...

这方法不错。谢谢。

网友(2014-10-07):
采用电动三通阀,一个L型的三通阀加上电动执行器,通用性,流量无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