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画没错吧

楼主(2014-07-04):
(图片)

网友:
我讨厌画钣金件

网友A:
个人觉得三视图就好了,这么多剖视图看得好烦。
还有很多孔距未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三视图就好了,这么多剖视图看得好烦。
还有很多孔距未标注

左视图画的感觉不能表现出顶面和底面两块板的结构

孔距他们都是配钻的,所以没量

网友B:
你这图片看着费劲,就不能转过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图片看着费劲,就不能转过来吗?

网友(点评):
要是有个立体图方上面更好了

网友:
看着这个图纸,你能空间想象的出形状么,用三维的画好以后,转二维的,图纸上配个轴测图好识图,嘿嘿,越来越懒了。装配的时候尤其好检查空间位置,爽歪歪!

网友:
能做,只给长宽高,做机柜或者钣金的都能做。
3视图剖两个足够表达这个柜子。
图纸画这么多也有很多没表示清楚,E-E D-D都少尺寸,要画清楚得画这个焊接件的每一个分件图纸。

网友(点评):
原来钣金图纸这么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