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尺寸零件 机加工 塑料选用

楼主(2014-07-04):
想求教下:
这么薄的壁厚 用什么塑料加工比较合适?
目前已试过POM ,但是效果不好,5.6直径的原端部,很脆弱……

楼主:
主要是卡爪部分,要承受转动时,被卡对象施与的横向的剪力。

网友A:
考虑MC尼龙
机械强度、刚度、硬度、韧性高、耐老化性能好、机械减振能力好、良好的滑动性、优异的耐磨性、机械加工性能好、用于精密有效控制时、无蠕动现象、抗磨性能良好、尺寸稳定性好。
MC尼龙棒的应用领域编辑广泛用于化工机械,防腐设备的制齿轮及零件坏料。耐磨零件,传动结构件,家用电器零件,汽车制造零件,丝杆防止机械零件,化工机械零件,化工设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MC尼龙
机械强度、刚度、硬度、韧性高、耐老化性能好、机械减振能力好、良好的滑动性、优异的耐磨性、 ...

好的,已经请加工部门去购置MC尼龙了
晚点尝试下
另:也有人建议 用 Torlorn 4203……
对塑料不了解,是对比看韧性来考虑加工此小卡爪吗?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