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相关英语

楼主(2014-07-04):
粉末冶金材料术语中英对照版
与材料有关的术语
烧结工艺
烧结材料 sintered material
预烧 presintering
烧结铁 sintered iron
连续烧结 continuous sintering
烧结钢 sintered steel
间歇烧结 batch sintering
重合金 heavy metal
活化烧结 activated sintering
弥散强化材料 dispersionstrengthened material
加压烧结 pressure sintering
金属陶瓷 cermet
气压烧结 gas pressure sintering
烧结金属基复合材料 sintered metalmatrix composite MMC
松装粉末烧结 loosepowder sintering
与应用有关的术语
反应烧结 reaction sintering
烧结零件 sintered part
液相烧结 liquidsintering
烧结结构零件 sintered structural part
固相烧结 solidsintering
含油轴承 oil-retaining bearing
过烧 oversintering
烧结金属过滤器 sintered metal filter
欠烧 undersintering
烧结磁性零件 sintered magnetic part
熔渗 infiltration
烧结摩擦材料 sintered friction material
粘结剂脱除 binder removal
烧结电触头材料 sintered electrical contact material
脱蜡 dewaxingburnoff
烧结后处理
快速烧除 rapid burnoff
复压 re-pressing
碳化 carburizing
精整 sizing
烧结 sintering
整形 coining
填料 packing material
粉末锻造 powder forging
吸气剂 getter
烧结锻造 sinter forging
造孔剂 poreforming material
热复压 hot re-pressing
粘结相 binder phase
浸渍 impregnation
粘结金属 binder metal
水蒸气处理 steam treatment
压坯性能
烧结零件性能
生坯 green
密度 density
生坯密度 green density
相对密度 relative density
生坯强度 green strength
实体密度 solid density
棱边强度 edge strength
密度分布 density distribution
中立层 neutral zone
径向压溃强度 radial crushing strength
压制裂纹 pressing crack
孔隙 pore
分层 lamination
开孔 open pore
弹性后效 spring back
闭孔 closed pore
模具和接合器
空隙度 porosity
模具 mould
开孔空隙度 open porosity
模架 tool set
闭孔空隙度 closed porosity
接合器 adaptor
连通孔隙 interconnected porosity
接合器台板 adaptor table
扩散孔隙 diffusing porosity
阴模 die
孔隙结构 porosity structure
阴模固定板 die plate

楼主:
孔径 pore size        楔铁 wedge
孔径分布 pore size distribution        上模冲 upper punch
起泡压力 bubble-point pressure        模冲固定板 punch plate
含油量 oil content        底板 base plate,lower coupler plate
流体透过性 fluid permeability        下模冲 lower punch
表观硬度 apparent hardness        模套 bolster
实体硬度 solid hardness        压紧环 clamp ring
网状氧化物 oxide ['ɔksaid] network        柱 column
表层指状氧化物 surface finger oxide        芯棒 core rod
烧结现象        拨叉 fork
烧结颈形成 neck formation        调节杆 lifting rod
起泡 blistering        装粉靴 feed shoe
发汗 sweating        上压头 upper ram
胀大 growth        下压头 lower ram
收缩 shrinkage        模冲 punch
烧结壳 sinter skin        组合模冲segmented punch
烧结条件和烧结炉        脱模器 ejector
烧结温度 sintering temperature        多模具接合器 multiple-tool adaptor
烧结时间 sintering sintered time        倒锥 back relief
烧结气氛 sintering atmosphere        多工件模架 multiple-die se
烧结炉 sintering furnace        浮动阴模 floating die
真空炉 vacuum furnace        可拆阴模 split die
连续炉 continuous furnace        复合阴模 sandwich die
间歇炉 batch furnace        拼合阴模 segmenged die
网带炉mesh belt furnace        成形条件
步进梁式炉 walking-beam furnace        装粉量 fill
推杆式炉 pusher furnace        容积装粉法 volume filling
粉末性能,测试方法,测试设备和测试结果        重量装粉法 weight filling
自然坡角度 angle of repose        振动装粉法 vibration-assisted filling
松装密度 apparent density        过量装粉法 overfill system
散装密度 bulk density        欠量装粉法 underfill system
振实密度 tap density        装粉位置 fill position
压缩性 compressibility        装粉高度 fill height
成形性 compactibility        装粉体积 fill volume
压缩比 compression ratio        压制压力 compacting pressure
装填系数 fill factor        保压时间 dwell time
流动性 flowability        脱模操作 ejection process
流动时间 flow time        拉下脱模法 withdrawal process
氢损 hydrogen loss        拉下位置 withdrawal position
氢可还原氧 hydrogen-reducible oxygen        平衡压力 counrer-pressure
离析 demixing,segregation        上模冲压紧压力 top-punch hold-down pressure
比表面积 specific surface area        粉末冶金压制工艺
分级 classification        冷压 cold pressing

楼主:
粒度 particle size        温压 warm pressing
粒度分布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热压 hot pressing
淘析 elutriation        单轴向压制 uniaxial pressing
粒度级 cut        单向压制 single-actio pressing
筛分析 sieve analysis,screen analysis,screen classification        双向压制 double-action pressing
沉降 sedimentation        多模压制 multiple pressing
取样器 sample thief        等静压制 isostatic pressing
分样器 sample splitter        冷等静压制 cold isostatic pressing
套筛 sieve set        温袋等静压制 wet-bag isostatic pressing
流速计 flowmeter        干袋等静压制 dry-bag isostatic pressing
振实密度仪 tapping appparatus        热等静压制 hot isostatic pressing
筛上物 oversize        装套 encapsulation
筛下物 undersize        封装 canning
细粉 fines        金属粉末注射成形 metal powder injection moulding
筛上颗粒 oversize particle        粉末轧制 powder rolling
筛下颗粒 undersize particle        振动压制 vibration-assisted compaction
拱桥效应 bridfing        连续喷雾沉积 continuous-spray deposition
成形 forming        修形 shaping
固结 consolidation        增塑粉末挤压 plasticized-powder extrusion
压制 pressing        粉末
压制成形 compacting        粉末 powder
压坯 compact,green compact        颗粒 particle
毛坯 blank        团粒 agglomerate
复合压坯 compound compact        粉浆 slurry
预成形坯 perform        粉块 cake
骨架 skeleton        坯料 feedstock
粉末颗粒形状        粉末类型
颗粒形状 particle shape        雾化粉 atomized powder
针状 acicular        羰基粉 carbonyl powder
角状 angular        粉碎粉 comminuted powder
树枝状 dendritic        电解粉 electrolytic powder
纤维状 fibrous        沉淀粉 precopitated powder
片状 flaky,flaked        还原粉 reduced powder
粒状 granular        海绵粉 sponge powder
不规则状 irregular        合金粉 alloyed powder
瘤状 nodular        完全合金粉 completely alloyed powder
球状 spheroidal        预合金粉 pre-alloyed powder
粉末预处理        部分合金化粉 patically alloyed powder
合批 blending        扩散合金粉 diffusion alloyed powder
混合 mixing        机械合金化粉 mechanically alloyed powder
研磨 milling        母合金粉 master  alloyed powder
制粒 granulation        复合粉 composite powder

楼主:
喷雾干燥 spray drying        包裹粉 coated powder
超生雾化 ultrasonic gas-atomizing        合批粉 blended powder
快速冷凝 chill-block cooling        混合粉 mixed powder
反应研磨 reaction milling        预混合粉 pre-mixed powder
机械合金化 mechanical [mi'kænikəl] alloying ['ælɔiiŋ]
氢化-脱氢粉 dehydride powder
其它        快速冷凝粉 rapidly solidfied powder
磨削 grinding        捣碎粉 chopped powder
铣削 milling        超声震荡气化雾化粉 ultrasonically gas-atomized powder
裂变 fission
摩擦 friction        粉末添加剂
机器 machine  仪器 instrument  设备 equipment        粘结剂 binder
加工面/作业面 founctional surface        掺杂剂 dopant
临近表面 adjacent surface        润滑剂 lubricant
缺口 nick        增塑剂 plasticizer
刻痕,槽口 notch        增溶剂 solubilizer
裂纹,瑕疵 flaws        防锈剂 rust preventive
刮痕 scatch        清洗剂 cleaning agent
气泡 blow hole        光亮剂 lustre-coating agent
锐边 sharp edge        金相 metallography
毛刺 burr   去毛刺 burr removal / deburr
倒圆角 round
扩孔器,铰刀,铰孔 reamer        回火马氏体tempered martensite
粗加工 rough machining        网状碳化物carbide network
淬火harden   回火temper         电阻炉electric resistance furnace
        保温时间 soaking time

粉末冶金名词解释
    1、烧结sintering
    粉末或压坯在低于主要组分熔点的温度下的热处理,目的在于通过颗粒间的冶金结合以提高其强度。
    2、填料packing material
    在预烧或烧结过程中为了起分隔和保护作用而将压坯埋入其中的一种材料。
    3、预烧pre-sintering
    在低于最终烧结温度的温度下对压坯的加热处理。
    4、加压烧结pressure
    在烧结同时施加单轴向压力的烧结工艺。
    5、松装烧结loose-powder sintering,gravity sintering
    粉末未经压制直接进行的烧结。
    6、液相烧结liquid-phase sintering
    至少具有两种组分的粉末或压坯在形成一种液相的状态下烧结。
    7、过烧over sintering
    烧结温度过高和(或)烧结时间过长致使产品最终性能恶化的烧结。

楼主:
    8、欠烧under sintering
    烧结温度过低和(或)烧结时间过短致使产品未达到所需性能的烧结。
    9、熔渗infiltration
    用熔点比制品熔点低的金属或合金在熔融状态下充填未烧结的或烧结的制品内的孔隙的工艺方法。
    10、脱蜡dewaxing,burn-off
    用加热排出压坯中的有机添加剂(粘结剂或润滑剂)。
    11、网带炉meshbelt furnace
    一般由马弗保护的网带将零件实现炉内连续输送的烧结炉。
    12、步进梁式炉walking-beam furnace
    通过步进梁系统将放置于烧结盘中的零件在炉内进行传送的烧结炉。
    13、推杆式炉pusher furnace
    将零件装入烧舟中,通过推进系统将零件在炉内进行传送的烧结炉。
    14、烧结颈形成neck formation
    烧结时在颗粒间形成颈状的联结。
    15、起泡blistering
    由于气体剧烈排出,在烧结件表面形成鼓泡的现象。
    16、发汗sweating
    压坯加热处理时液相渗出的现象。
    17、烧结壳sinter skin
    烧结时,烧结件上形成的一种表面层,其性能不同于产品内部。
    18、相对密度relative density
    多孔体的密度与无孔状态下同一成分材料的密度之比,以百分率表示。
    19、径向压溃密度radial crushing strength
    通过施加径向压力测定的烧结圆筒试样的破裂强度。
    20、孔隙度porosity
    多孔体中所有孔隙的体积与总体积之比。
    21、扩散孔隙diffusion porosity
    由于柯肯达尔效应导致的一种组元物质扩散到另一组元中形成的孔隙。
    22、孔径分布poresize distribution
    材料中存在的各级孔径按数量或体积计算的百分率。
    23、表观硬度apparent hardness
    在规定条件下测定的烧结材料的硬度,它包括了孔隙的影响。
    24、实体硬度solid hardness
    在规定条件下测定的烧结材料的某一相或颗粒或某一区域的硬度,它排除了孔隙的影响。
    25、起泡压力bubble-point pressure
    迫使气体通过液体浸渍的制品产生第一气泡所需的最小的压力。
    26、流体透过性fluid permeability
    在规定条件下测定的在单位时间内液体或气体通过多孔体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