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台必须用油缸?气缸不行?

楼主(2014-07-04):
最近做了一个升降台,现已出图下发去做了,今天公司一同事说用气缸不行,要用油缸才行(我现在选 用的是100缸径,行程275的气缸)。
说下我的升降机的参数:
1、要求升降高度0-550mm;
2、升降台带动重量为150KG(包括升降台自身重量);

现在想请问下各位大位,关于升降台受力怎么分析......谢谢

网友:
觉得油缸靠谱,

网友:
油缸比较平稳, 气缸气体压缩比比较大,不太安全

网友A:
还是油缸靠谱些,第一,这样你升降的速度要稳定些,因为气缸的空气动力压缩性太大。第二,你上升的高度可以任意调节。第三,当你你工作台在最低点的时候,那是最接近死点的地方,所以你需要的动力是最大的,你的气缸能不能提供这么大的动力还要计算,就算能启动的话,到时候是不是会有工作台的震动!个人愚见,欢迎各位大侠高手指正。

网友(点评):
震动应该不会有,因为没有过死点。加速是肯定的,一是力臂不断增大;二是气体的弹性大。

网友:
用液压平稳

网友B:
我做过气缸的,如果就最上和最下两个位置移动可以用气缸
气缸的问题是气体有弹性

网友:
气缸不行,,,,,,,

网友:
气缸惯性大,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油缸靠谱些,第一,这样你升降的速度要稳定些,因为气缸的空气动力压缩性太大。第二,你上升的高度可以 ...

嗯,我那同事也是这么说的,说气缸振动好大、最后他还是用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气缸的,如果就最上和最下两个位置移动可以用气缸
气缸的问题是气体有弹性

大侠做的是载重多少的呢?还有就是受力怎么分析呢?

网友C:
起步升起的时候,力矩很小啊。力够吗?验算过来吧?过了那里上升的速度很快的。再说,气缸拉的拉力要小一些,密封效果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步升起的时候,力矩很小啊。力够吗?验算过来吧?过了那里上升的速度很快的。再说,气缸拉的拉力要小一些 ...

怎么去分析受力呢?真的不是很懂、、、求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去分析受力呢?真的不是很懂、、、求指点?

简单点:中间的那个轴为基点,气缸的方向就是驱动力的方向,在把重力分解哈,中间的力再描绘哈就可以了。

网友C:
你这个就只用气缸的节流缓冲?够不够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就只用气缸的节流缓冲?够不够 啊?

大侠QQ多少啊...

网友(点评):
吾非大侠。愿同诸位同勉QQ:781995655

网友:
升降装置启动的一瞬间是最危险的,尤其是在突然断电断气的情况下,相比较而言还是液压驱动比较安全平稳。

网友:
油缸比较好

网友:
有弹性。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油缸靠谱些,第一,这样你升降的速度要稳定些,因为气缸的空气动力压缩性太大。第二,你上升的高度可以 ...

网友:
油缸的定位精度比气缸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