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M140X6中 6是啥意思,两个度数分别表示什么?

楼主(2014-07-04):
各位大大,下图M140X6中 6是啥意思,两个度数分别表示什么?

楼主:
这是一个双头螺栓的图纸

网友:
角度猜测是螺纹末端的倒角角度

网友:
M140X6 6猜测是螺距

网友:
内容直径140螺距6mm

网友A:
还是把你ID中的机械去掉吧。这得给你拉低多少平均分啊。

网友(点评):
大神再帮看看,为什么右端标注3x45° 和45° 而左端只是标注5x45°,先道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把你ID中的机械去掉吧。这得给你拉低多少平均分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把你ID中的机械去掉吧。这得给你拉低多少平均分啊。

大神,帮看看怎么角度一个45一个60

网友(点评):
端面一般倒角都是45°,至于为什么又有一个60°的倒角,那就要问设计的人,这个地方是干嘛的

网友(点评):
什么一个45一个60啊。要看螺纹拧进去的地方的角度,不都是45度嘛。60那是螺纹末端的,右边螺纹的末端同样是60啊。

网友B:
就那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那么设计的

那3x45°  和45° 是重复标注?

网友:
这样的真没见过,直接把R3加大不就完了吗? 费事。

网友C:
刚接触嘛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接触嘛楼主?

是的,大大,指导一下,右端为什么标注一个45°,而左端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3x45°  和45° 是重复标注?

3×45°说明设计者对这一个倒角的长度有要求。。
 而单单一个45°,说明只是需要倒个角,避免产生毛刺或者碰伤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3x45°  和45° 是重复标注?

应该重复标注。

网友D:
M140X6
6是螺距
其实可以不标的啊  直接M140

网友(点评):
M140 表示粗牙,螺距是8。不可能不标。

网友:
螺距和倒角度数

网友:
直径140螺距6mm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3x45°  和45° 是重复标注?

我也觉得是重复了。

网友:
大家说得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3x45°  和45° 是重复标注?

3表示3个部位

网友(点评):
不应该是表示3个部位;这个机械手册里有标准,3x45° 就表示是倒角,当然也可以用 C3 表示,效果相同;如果要表示多为部位时我们这边通常是这样标的 3-3x45°或3x45°(3)

网友(点评):
你是对的,3确实表示轴向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D:
M140X6
6是螺距
其实可以不标的啊  直接M140

大哥 是我搞错了 ???
M140粗牙的螺距就是6的啊 ??

网友E:
我去 6肯定是螺距了 你是学艺术的吗?

网友:
6是螺距

网友F:
没用过这么大的螺纹,很好奇是什么设备、或工况下在用!LZ说说,让俺长长姿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去 6肯定是螺距了 你是学艺术的吗?

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用过这么大的螺纹,很好奇是什么设备、或工况下在用!LZ说说,让俺长长姿势~

轧机 齿轮机座

网友A:
右边3*45°是螺纹倒角,但是M140*6螺纹倒角根部离φ128还有段距离的,45°就是这段倒角的角度。
PS:左端因为直接套螺纹,所以倒角要大点。右边因为已经有了一段是φ128的外径了,所以只要小点的倒角了。

网友:
M140X6 6是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3*45°是螺纹倒角,但是M140*6螺纹倒角根部离φ128还有段距离的,45°就是这段倒角的角度。
PS:左端因 ...

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接触嘛楼主?

头像好单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