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机械配合中怎么才能用圆柱凸轮配合

楼主(2014-07-04):
圆柱凸轮与小滑块需要选择什么样的特征才能形成凸轮配合?

网友:
滑块做成圆柱销,凸轮是矩形槽

网友A:
选择“机械配合”,其中有“凸轮”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机械配合”,其中有“凸轮”配合。

对啊,但是那个需要选取零件的特征,我不知道应该选什么,就像齿轮配合就要选择两个齿轮的轴线一样。

网友A:
建议你查看一下软件自带的帮助文件,或者上网搜一下相关的教程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查看一下软件自带的帮助文件,或者上网搜一下相关的教程看一下。

找了很久了 网上也有很多与我相同的问题,就是圆柱凸轮配合时提示:所选面没有形成单一轮廓拉伸的闭合和连续的凸轮。也有人告诉我说是凸轮的做法不对,我是用分割线和包覆两种方法做的,他让我用toolbox的凸轮生成工具,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点评):
试试路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