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两台速比不一样的减速机是否能在一台设备上使用?

楼主(2014-07-04):
我港近两天一台40顿门座式起重机旋转减速机坏了,不能使用了,我们用的是德国卓伦的减速机,现在领导决定用天津esw的减速机,这两个品牌的减速机速比不一样,我们的门座式起重机是两台旋转减速机,请教各位专家,坏了的这台减速机能否用不同品牌的,不同速比,不同内部结构的减速机替换使用。替换使用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求专家支招,谢谢!

网友:
不了解具体的使用要求,没法判定互换性的问题, 俺觉得 速比至少得一样。

网友A:
系统是可调i速的就可以,设定主从模式,再加力矩环控制,就可以了,我就这么用过,完全没问题,

系统不可调速的,你就放弃这种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是可调i速的就可以,设定主从模式,再加力矩环控制,就可以了,我就这么用过,完全没问题,

系统不可 ...

师傅你好!我们的减速机是用的日本安川g7系列的变频器来调速的,我们要替换这台速比不一样的减速机,我们在电控系统上要做如何改变才能同步,求教,谢谢!

网友(点评):
这都不懂怎么改,打个简单的比方,汽车知道吧!不可调速的可以认为是教练车,车子爬坡用1档刚好上去,现在1档坏了,用其他档你决得行吗?假如用其他档位也免强上去,可这时速度是不是太快了需要考虑

网友(点评):
是可调速的那就是可以采油门的,要想1档和2档或期它档位有相同的速度,你得控制油门了,可在非1档档位要想低速跑又想爬坡或载重物很容易熄火的!

网友(点评):
具体行不行,你还是拿笔大概算一下行不行,再作决定

网友B:
应该是sew吧
,怎么成esw了

网友C:
SEW  到你们公司都变成esw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sew吧
,怎么成esw了

师傅提醒的对,是sew减速机,我这菜鸟级别的打字马虎打错了,谢谢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W  到你们公司都变成esw了啊?

惭愧惭愧,我这菜鸟级的打字错了,谢谢师傅的不吝赐教!

网友:
减速机的输出扭矩不小于原来的,输出转速和原来的差不多,安装方式能装上就行。电机能调频的话速比就好办一些。速比相差5%左右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楼主这属于齿轮硬链接,理论上不能出现速度差。如果是皮带或柔性连接才可以允许一点速差。

网友:
功率是由负载决定的,比如,你虽然功率大,但是如果马力够,大马拉小车肯定没问题,然后扭矩也够,能拉动就可以了,如果换了一个速比,如果输出转速变大了,扭矩够,那么一样拉的起来(功率够了嘛),确实不行,通过变频器也是可以调速,把速度调到开始的那样的输出转速(只要功率够,扭矩够就行)。
我是这么觉得,不知道有没有专业做电机的高手来解惑。

网友:
把工况告诉SEW,让他们帮助你选择

网友:
变频器带矢量控制,主从控制双电机,主机采用速度模式,从机采用转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