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立式加工中心,总装问题

楼主(2014-07-04):
立式加工中心,精度检测,XZ,YZ角尺在精度范围内,最后看十字盘圈,发现盘圈不对。
问;从主轴端面上借,是对的吗?铲刮主轴端面,对主轴,对加工,会有影响吗?

网友A:
在主轴安装端面加塞尺试试

网友B:
两个可能
1、主轴轴线与Z轴不平行:主轴装芯棒,分别测XZ、YZ平面内的平行性,注意:每个平面要测正负两个母线,取平均值;
2、台面与X、Y面不平行:直接拉台面就行。不过不平行,装上刀,过一遍。我加过森精机,大隗都有铣出来的台面。

网友:
1,主轴本身精度超差。2,主轴箱装歪了。别瞎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可能
1、主轴轴线与Z轴不平行:主轴装芯棒,分别测XZ、YZ平面内的平行性,注意:每个平面要测正负两个 ...

我们是精磨得台面,装刀再加工台面是不可能的。想问盘圈,从主轴上借,对吗?会造成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主轴安装端面加塞尺试试

垫塞尺,和铲刮主轴端面,原理是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是精磨得台面,装刀再加工台面是不可能的。想问盘圈,从主轴上借,对吗?会造成什么影响

根据你的检测结果调整,你精磨的也不一定没有问题。
不知道你说的调整主轴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我说的第一种情况,就是你的主轴跟Z轴不平行,是XZ方向就调整XZ方向,是YZ方向就调整YZ方向,这个在设计 的时候应该就考虑了调整的问题。

楼主:
总装问题,就是前面各项精度,检验都是合格的,我们盘圈是最后一项精度检验,所以,有时候发现不对,但是前面的精度又是极限,不能从上面借,公司有人提出从主轴端面上借,也就是根据,盘圈精度要求从新铲刮,主轴端面。您所说的立柱与主轴中心线不平行,可能是的,因为我们主轴端面铲刮,用的一个工装,不能完全达到主轴端面与轴线完全垂直。
现在就是想知道,重新铲刮主轴端面,对主轴日后加工是不是有影响,具体表现在哪里。

网友:
看看直角规打出的尺寸方向和甩圆的吃表方向是不是一致再说,你z轴是硬轨还是线轨?

网友:
是投机取巧的做法

网友:
线轨机的话
如果是X方向不对,Y对,那可以刮主轴箱滑块靠山面
如果是Y方向不对,X对,那刮主轴箱滑块安装面
硬轨机也一样刮,位置一样,只是硬轨机应该叫贴塑面了吧
前提条件是其他部分都ok

尽量别去刮端面,端面和内孔都是一次夹装下来的,垂直度高,你刮了端面就和内孔不垂直了,即使强行借过来了,主轴装好也是扭着的,对主轴不利.

网友:
是对的,我们叫铲360

网友:
是对的,我们把这叫铲360……这是最后保证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