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装配图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7-04):
请教。部装件A中的零件能在部装件B中画出来吗,比如支架,墙板之类的零件。如果必须画出来的话是用虚线表示还是只画一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
A中零件在B中用为B借用A,图号还为A中件号,至于虚实线以表达为目的。

网友(点评):
那B部装件不写图号行不行?

网友(点评):
不写看图的人怎么知道是什么呢?

网友(点评):
比如某支架,属于在部装件A中,图号也是A中的编号。在画另一个部装件的时候把支架也画出来用实线表示,但是不标序号,明细表也不列出支架的图号。这样画是不是就是错的?

网友(点评):
螺钉螺母在不同的部件中均要标,何况基本件。有部件间的借用,也有型号间的借用。如立车铣头中的基本件是同先前设计的龙门铣铣头的零件相同,此时,立车中的零件号可以借用铣床的零件号。还有整部借用,也...

网友:
我习惯用双点划线表示,只要画一部分就可以,只要表达彼此间的关系就行

网友(点评):
出工程图的时候用三维软件修改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
这要看你反应什么,是它们的装配关系,还是运动件极限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