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成组零件序号的问题。

楼主(2014-07-04):
画装配图的时候弹垫的尺寸比螺栓小,标零件序号的时候除了隐藏螺栓有没有简便一些的方法可以标成组的零件序号。

网友:
就是这样干地

网友(点评):
螺栓种类很多的时候效率太低了。

网友A:
Solidworks注解工具中有“成组序号”工具,建议你试试。

网友(点评):
就是用这个工具,有的时候选不到螺栓后面的弹簧垫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注解工具中有“成组序号”工具,建议你试试。

选择时只要鼠标放到垫圈的线条上,线条变亮时点击,就算选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