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草机用什么刀具效果好呢?试了好多种效果都不理想

楼主(2014-07-04):
最近选择遥控割草机的刀具,  刚开始使用电动直刀, 遇到石头等障碍物,非常危险。后使用甩刀盘,效果不够好,但较安全了。

现在测试绿篱机刀片,对于韧性强的草,似乎阻力很大, 一直没有采用收割机刀片,是怕震动太大,毁了底盘。切割式刀片哪位大侠比较熟悉请指教,收割机刀片结构是不是更利于切断韧性草。对于韧性草该使用什么刀具。

谢谢了。

网友:
很多是钢丝绳的,比较安全

网友:
用尼龙的割草绳,有专门的厂家卖,各种规格的都有!

网友:
参考一下青储农机上刀,圆盘式

网友:
割草。我喜欢波刃的。前提是没有石头和硬木哟。

网友:
割草机不是塑料条么?
具体什么材料不知道,估计是尼龙类的

楼主:
因为打草绳设计, 是已经认可的一种,只是稳定型不够好,密集的地方绳子会缩小直径,并且韧性草被打得发白,形成丝絮状.这只能是最后的选择, 往复刀片结构的切割器,我认为是可以的,但是遇到密集杂草,阻力很大,也有切不断的问题 .   所以, 非常头疼.  希望经验人士支招.

网友:
钢丝绳的好些

网友:
钢丝,末端加一个小金属球!

网友:
学习了,不懂的东东太多了。

网友:
貌似一般都是绳子。

楼主:
谢谢各位, 都建议绳子,  绳子的优点是地形适应力强,不怕杂物.但是绳子缺点是能耗大,需要经常调节长度.发动机需要高转速,   切割器其实也不错的,但是缺乏经验,各种形状的刀其实用处是不一样的,切割器节能,切割整齐,漏割可能性比较小. 市场上的小型割草机1.2m宽的,采用收割机一样的刀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专家请解惑.

网友A(2014-09-26):
割草机设计成功,效果很好,有愿意合作的吗?

网友:
这个要看你机器参数配置而定,一般如果是通用四冲垂直轴直接输出(转速2800-3000RPM)基本都是直刀式或者甩刀,若果考虑用钢丝或者尼龙绳那就必须提高输出转速了,一般情况下输出转速小于6500RPM对于钢丝和尼龙绳的切割效果就很差。

网友(2019-02-28):
楼上几个说的都有一点点道理可以试试

网友(2019-04-23):
一般草,尼龙绳的就可以

网友(2019-05-28):
学习了,马克一下

网友(2019-07-12):
引用 网友A:
割草机设计成功,效果很好,有愿意合作的吗?

愿意啊